[硬件] 电脑问题 启动显示屏不显示(主机运转)

楼主(2020-12-29):
有一年没有来论坛 ,电脑一直在凑活用着,有一两年了这个毛病,最开始就是启动显示屏不显示(主机运转)以为是显示屏坏了,但多启动两次就好了。但是那回怎么启动显示器都不显示还去电脑城修过被坑了一百多(修回来后有一段正常单没多久又不显示),最后发现启动后没有自检声 显示屏就不显示。关了等会再启动,听到自检声就正常启动。就这么凑活用着。最后电源风扇坏了用一会就自动关机,机箱发热一检查发现电源里的风扇不转了,自己就买了一个风扇换上。但不显示的毛病依旧。今年还填了一个新毛病就是,(因为开机不显示关了再启动还不显示反反复复就是不显示,最后关机后就把主机电拔了,按住开机键一会松开再按热启动键一会松开,再插电启动居然正常启动)。就这么一直这么用着,有时候也一次就正常启动,但很少。(你要不这么操作还真启动不了)。现在更难启动了要重复数次。插电后直接按启动键主机一点没反应没有。(插电后直接按启动键主机一点反应没有,你要不管它过几分钟自己就启动了),现在都是插电后要等上十几分钟按启动主机才有反应。现在启动电脑都是先插电,等十几分钟启动没有自检声显示器不显示就手动关机,拔主机电源 按开机几秒松开 ,再按热启动键几秒松开 反复几次,插电等几分钟再开机,如果不正常在重复以上操作,直到能正常开机。(也不知哪里的毛病,显卡 内存卡 也拔下来擦过。内存卡有一根是另外配的。买回来用的也有一年多也没事)应该是是电源的毛病吗  从插电马上启动没反应要等一会判断。

网友A:
检查电源,CPU的导电硅子,显卡的导电硅子

网友:
能否发下配置,

网友B:
感觉像是电源或者主板PG部分故障,有条件的话找个电源换上去试试

网友C:
可能机箱上的开机键有接触的问题,按钮一般是接触一下要回弹,如果不回弹,主板是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机箱上的开机键有接触的问题,按钮一般是接触一下要回弹,如果不回弹,主板是启动不了 ...

你要这么说 按钮按真有这个问题。不回弹。 我还拆过。机子启动电源风扇也转 cpu风扇也转,就没有自检声显示器不显示。明天把外边的大按钮拆了 就剩下里面的小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电源或者主板PG部分故障,有条件的话找个电源换上去试试

我也感觉是电源 是不供电不足。还要插电预热是的。感谢指导

楼主:
八九年 的老电脑了 也就看看论坛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CPU的导电硅子,显卡的导电硅子

有一次清理的时候拆过CPU但没有从新涂抹隔热硅胶。直接就按回去了。显卡就是拔插的,有散热片那种八九年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变小了。另外根内存插槽不能识别内存条。

网友:
换个新电源吧

网友:
延时开机会不会是主板电池的事?

网友:
螺丝刀开机试试,可以排除按键不良。主板纽扣电池换一个试试,有条件可以刷个bios最好

网友:
很大问题是电源不行,我之前用了7年多的老电脑也是要插电等几分钟才能开机,最后拿朋友的电脑用替换法才找到问题,换个新电源就好了。
PS:旧电源自己拆开换了电容结果好了,买新电源花了冤枉钱

网友:
电源坏了,更精确点是电源里的后级电容坏了、

网友:
查一下电容是不是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