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请教一个华为手机问题,打开大部分app都有几秒钟的广告

楼主(2020-12-29):
以前一直用苹果,最近换的华为,每一次打开大部分app都有几秒钟的广告,而且是跟该app毫不相关的广告,问花粉俱乐部,回复说是app推送的广告,但是用苹果打开该app就没有类似广告,开始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了好几次,还是老样子,请教一下,这个是系统问题,还是app自带的广告,有没有办法屏蔽了?

网友A:
安卓手机的广告相对来说比较多,以前用过360手机,被广告折磨得死去活来。

网友B:
这些广告都是APP自带的,苹果没广告是因为不准植入广告,安卓可没这规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广告都是APP自带的,苹果没广告是因为不准植入广告,安卓可没这规定。 ...

不想要广告就要到谷歌市场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要广告就要到谷歌市场上下

天真如你

网友:
所有的安卓APP都这样,忘了在哪看到过,有专门屏蔽这种广告的软件,名字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要广告就要到谷歌市场上下

谷歌市场下的也有

网友:
我是安装一个叫自动跳过的app,暂时能屏蔽这烦人的广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有个APP叫轻启动 能解你烦恼

网友D:
国产手机大都这个吊毛病,国内的APP也是。想安静就买国外品牌手机或刷机。。下载谷歌市场版APP使用。。。

网友:
换苹果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手机大都这个吊毛病,国内的APP也是。想安静就买国外品牌手机或刷机。。下载谷歌市场版APP使用。。。 ...

谷歌市场下载的APP还是有的

网友:
那楼主还是换回去吧

网友:
有些app在英文版的系统就没有广告,不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从开始用Winxp时就发现了,各种插件推送少少,有时候不承认月亮是圆的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手机的广告相对来说比较多,以前用过360手机,被广告折磨得死去活来。 ...

呵呵,360不是卫士嘛,还能耍流氓?

网友:
同样的APP,在华为手机上确实有很多广告,连自带的浏然器都有.更离谱的是关闭了部分APP的联网,华为手机都还能有消息推送,有时候用华为真的很心累,尤其是微信,那愚蠢分屏就是关不掉

网友:
要想广告少得安装去广告破解版的,但重要且涉及个人信息的APP慎用破解版的

网友:
我的华为也是一样

网友:
华为手机系统自带的,与APP应用无关。想省心,苹果是不二之选。

网友:
有人在三星手机系统里剥离了一个Galaxy App Booster软件,现在叫“应用加速”,亲测可用将大部分安卓APP广告屏蔽掉,且可以加快运行速度,还能达到省电,原理是通过优化进程,对手机上的每个APP都进行了部分代码的预编译。
优化完成后我们再启动任何软件就无须通过CPU进行实时编译,从而让软件启动速度更加快速!
但有少数手机不适用,会产生反向优化,出现卡顿现象;具体软件大神们自己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