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七彩虹SL300坏扇区过多求助

楼主(2020-12-30):
七彩虹的SL300 MLC 128G前几个月刚刚过保,win10系统C盘,系统可正常启动,但写入或删除C盘文件,重启后会恢复原状,并且系统频繁重启,主板和系统没有做写保护。HD Tune 显示 443个重新分配扇区计数 警告。

目前已经将盘上的数据克隆到其他硬盘了,请问这块盘有什么修复方法嘛,容量缩水一些没关系。

网友A:
可以重新量产一下,把坏块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新量产一下,把坏块屏蔽掉。

请问需要短接什么的嘛,现在盘是可以认到读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短接什么的嘛,现在盘是可以认到读取的

需要拆盘看主控,然后在BBS搜对应量产软件,弄之前看教程熟悉后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拆盘看主控,然后在BBS搜对应量产软件,弄之前看教程熟悉后再操作。 ...

主控是SM2246XT的

网友C:
写保护了/无法格式化/直接重新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保护了/无法格式化/直接重新开卡吧

这种情况请问怎么处理呢

楼主:
pretest 选1之后,没有报C_Pret_TooMuchBad Fail 错误了,但报Run ISP Fail
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我这个是短接的时候报的错,请问哪些环节需要短接呢,scan drive / RDT/ ISP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短接吗

网友D:
短接J1那两个孔,上开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J1那两个孔,上开卡软件

已经短接了,跑的时候有报RUN ISP F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请问怎么处理呢

应该是CE2的坏块太多了。

46XT我没试过屏蔽CE,58XT这方面做得比较简单,自己尝试一下吧,或者请大神补充一下。

楼主:
RDT扫描结果 601 ECC阈值35

CE2 一大堆 read fail

楼主:
@hahaboy_007 请问您知道SM2246XT主控怎么屏蔽CE2吗,flash的CH1CE2有600+的损坏,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hahaboy_007 请问您知道SM2246XT主控怎么屏蔽CE2吗,flash的CH1CE2有600+的损坏,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屏蔽 ...

可以屏蔽,要看具体的版本才有那个CE屏蔽的按钮,但是屏蔽有规则,必须满足右下对角线延申,所以影响的空间如黄圈。如果你的坏块集中在CE3,这肉就剜得小一点;而这CE2差不多顺带剜掉一半弱一点!丢掉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网友E:
如果单颗粒一贴的,坏在前位数CE要屏蔽就划不来,也不知道你这个盘是几贴flash?如果是2贴,就把颗粒换换位置焊接,这样屏蔽CE后,剜出去的空间也小一点

网友F:
炸了一个ce,指定ce开半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颗粒一贴的,坏在前位数CE要屏蔽就划不来,也不知道你这个盘是几贴flash?如果是2贴,就把颗粒换换位 ...

这个盘是单贴flash的,图片在上面,我目前有这几个版本的软件,都没有找到CE屏蔽的按钮,需要改什么配置吗。我是从这里下载的http://down.dz1.oh96.com/SM2246XT.ra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了一个ce,指定ce开半容

请问怎么指定CE呢,软件里没看到这个选项

楼主:
@hahaboy_007 @527945545 我这个是2个CH 4个CE的,坏了CH1 CE2

这里应该怎么正确选取CH和CE呢?

楼主:
好像可以了,我最后这样选了,不知道是不是最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