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台锯增加电动升降锯片

楼主(2020-12-30):
锯片升降需用六角扳手旋转很多圈且升降非常慢,有时还忘了松开锯台锁紧旋扭感觉有些废力才知道锁紧旋扭没松开很不方便,,,改造后,开锁亮绿灯才可操作升降,此时锯不工作,锁紧状态为红灯时,按升降键无效,锯可工作。

网友A:
升降改的很有科技感,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升降?直接固定在最高处工作是大部分台锯的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改的很有科技感,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升降?直接固定在最高处工作是大部分台锯的模式吧? ...

经常DIY一些小东西,锯片高了手容易碰到,磨个小槽什么的也方便些,再一个原因就是没事干找乐趣,,,

网友:
很不错,看到木工用的子母无尘锯好像好的有升降电机的,没想到这么小的台锯也能安装升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改的很有科技感,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升降?直接固定在最高处工作是大部分台锯的模式吧? ...

不 专业台锯都是能升降 调节角度的 用于开槽 再就是锯片比切割物稍高安全也最省力

网友:
其实这种小台锯没必要升降的,一是锯片本身直径就很小,切高本来就很小。

二是最最关键的刚性!!!本来小台锯的强度和刚性就很差(导致精度差),如果在升降的话就更差了。其实你应该固定,最大限度的加强刚性。即使想要升降锯片,但是也要有升降之后的锁紧装置!!!
我自己也做了一台台锯,切割几十毫米厚度的铝合金不在话下(PCB亚力克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我这台是能升降的,升降以后有非常可靠的锁紧装置。

这是以前发到其它论坛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tid=1806897&extra=

和家里小板凳的对比大小。

网友:
好精致确定了是我搞不起的DIY

网友:
强度有些低

网友:
开槽有点用~

网友B:
锯片用于开槽的时候,这样还能精确地调整锯片高度吗?
如果要反复升降才能调准,是不是还不如手动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用于开槽的时候,这样还能精确地调整锯片高度吗?
如果要反复升降才能调准,是不是还不如手动快。 ...

发不了视频,是动画,实际升降速度没动画视频那样快,升降很平缓,比手动方便多了。

楼主:
明白人看看这体积就不是干大活的机器,DIY玩具级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不了视频,是动画,实际升降速度没动画视频那样快,升降很平缓,比手动方便多了。 ...

300RPM,每秒5转,丝杆看着比M3大,就算是M3,螺距也有0.5mm,那么1秒就有2.5mm了,不小了。
我不是抬杠啊,我确实不明白,你是不是同时保留了手动调整的方式,这样电动加手动,就又方便又能保证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RPM,每秒5转,丝杆看着比M3大,就算是M3,螺距也有0.5mm,那么1秒就有2.5mm了,不小了。
我不是抬杠 ...

欢迎探讨可以手动,松开锁紧扭直接可以上下板动,但没电动方便,到了大致的位置停止持续按,按键轻点一下动作1mm左右,实际使用不是特殊要求也没必要那样精确,,,

网友C:
有创意,就是有点担心稳定度

网友:
想法不错,在DIY的时候切割的东西大小不同,频繁调锯片深度确实很好用

网友:
这个弄得漂亮,6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就是有点担心稳定度

本来就有手动升降功能,只是将升降部分改为电动,其他部分没改变,不影响原来的的性能。

网友(2022-03-18):
不错、不错,再弄个吸尘器接口就更好了。我是弄了吸尘器接口的,结果非常好。

网友:
加了升降有点用处不大吧,设备的稳定性肯定会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