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下TrueNAS,驱动Aquantia 10G网卡的过程

楼主(2020-12-30):
FreeNAS 和TrueNAS合并了,

新下载 TrueNAS玩一下,选择的是core版本,也就是原先的FreeNAS 12

安装过程自然跟FreeNAS是一样的,

只是装完后发现10G网卡依然是没有驱动的

先是,复制以前的驱动,试试看
从以前的存档中找出来,if_atlantic.ko
复制到一个U盘上,

插到TrueNAS电脑上,加载
先查看U盘设备
# ls /dev/da*

由于我的系统是装载U盘上的,上面命令会显示出来两个U盘, da0和da1

新插入的U盘是da1, 分区是 da1s1

为U盘建立一个加载目录
#mkdir /media/usb

加载U盘
#mount_msdosfs /dev/da1s1 /media/usb

先加载驱动试试看
# fldload /media/usb/if_atlantic.ko

结果报告我版本不对,不能加载,

想起来这个驱动用在freenas 11上没问题,很可能是因为现在核心版本已经升级到12的原因

在网上找了一圈,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编译好支持12的,结果没找到,看来只好自己编译了

由于不想在TrueNAS上折腾freebsd核心代码和编译工具,就要新装一个FreeBSD 12.2了

换一个系统U盘,用于新装FreeBSD,

再用第三个空白U盘制作FreeBSD的安装盘
到freebsd.org网站,找到FreeBSD 12.2的安装镜像,选择amd64版本的FreeBSD-12.2-RELEASE-amd64-memstick.img

下载完成后,使用win32diskimager软件把安装img文件写入U盘

设置电脑启用主板上的千兆网卡
安装FreeBSD过程也挺简单,网卡自动识别了,安装过程中选择了安装系统源代码,其他保持默认
配置网络没问题后,
安装wget
#pkg install wget

然后下载最新驱动的源代码

已经更新到0.0.5版本了

解压 文件包
tar xzf master.zip
然后进入目录进行编译
# make

最终会产生一个新的文件,if_atlantic.ko

将这个结果文件复制到U盘,过程和上面一样,就省略了

拿到了最新版的驱动,
回到TrueNAS系统
插入U盘加载后,
再次测试驱动程序是不是工作

# fldload /media/usb/if_atlantic.ko

这回返回正常加载的信息了

然后把驱动文件if_atlantic.ko复制到目录
/boot/modules下面
#cp /media/usb/if_atlantic.ko /boot/modules

设置系统启动自动加载
打开/boot/loader.conf文件,在最后面增加一行
if_atlantic_load="YES"

保存即可,

重新启动系统后,就可以看到网卡了

楼主:
一台非常老的电脑,AMD Athlon X2 240的CPU ,好歹配了8G DDR2内存,已经是TrueNAS要求的最低内存配置了

同样的硬件,装过OMV,5快2T的硬盘组RAID5,性能比TrueNAS的ZFS系统要快一些,OMV的文件复制速度大约在260MB/s

TrueNAS的ZFS 文件复制速度大约只有180MB/s
ZFS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等待RAID5漫长的校验过程了

楼主:
用一个10G大小的文件进行测试,写入速度大约平均220MB/s,读出速度大约评论180MB/s

楼主:
读出和写入的速度截图对比

网友:
linux玩的溜啊

网友:
我的电脑是AMD Athlon X2 250,用的是DDR3的内存吧。现在还是主力机。不过基本上每周用一两次。

网友:
溜溜的,Linux挺溜

网友:
折腾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A:
最近也打算整个这系统玩玩,不过这货超级吃内存,建议每1TB储存增加1GB内存,你品,你细品,12盘位塞满6T得多少内存

楼主(2021-01-30):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打算整个这系统玩玩,不过这货超级吃内存,建议每1TB储存增加1GB内存,你品,你细品,12盘位塞满6T得 ...

最低8G内存,已经可以玩了,对文件复制速度影响不算太大

网友:
这块axx的10G卡多少钱,怎么不直接买intel的10G?

网友B:
心疼电费呀  X2 240性能比j1900强吗。。。。 j1900买大板子也就百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疼电费呀  X2 240性能比j1900强吗。。。。 j1900买大板子也就百来块。

除了万兆网卡,其他都是旧货利用,

这台NAS并不是24小时开机的,所以不用考虑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