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啥来啥!手机被安装wifi万能钥匙

楼主(2020-12-30):
【前情】
我在《ssid和密码等信息,是如何存储于手机等智能设备》帖中,多位热心码友回复,初步解惑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830&extra=

大家后续也讨论到一些行为灰色的app,比如wifi万能钥匙。我之前对此已比较小心,我都要确认到家的亲朋有没有装类似app?装的,我就连访客wifi都不提供

话音刚落,我老爷子就让堡垒从内部攻破。他是华为mate30 pro,有时候要给我看点视频照片啥的,为了共享方便,使用我家主wifi的。老年人平时也不太懂,经常会不知情地安装些莫名其妙的app。我偶尔拿来清理一番,结果昨天发现其锁屏变成了一个由“万能wifi极速版”控制的乱七八糟页面。

立马卸载。虽然时间不会太久,他也可能从未打开过app本身。但是否有危害?求补救措施。

此其一。

二,我是设置他手机“验证安装外部来源程序”的,查找了一番,发现微信依旧处于“允许”状态。这个微信有系统自带手机管家认证的绿色√,忘了是否华为原机就有还是后装的。反正现在我是不允许任何一个程序安装外部app了。

但隐患依旧存在。一方面老年人对跳出的安装权限设置对话框,有可能还是会误点“允许”;另一方面,类似的万能wifi,在各大手机商自己的“应用商店”中普遍存在N款。万一搜到,还是会不知不觉安装上。

所以求一种完全禁止手机安装任何app的方法。针对华为或者通吃安卓的均可,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安卓想彻底禁了,说不可能有点绝对,但肯定是难上加难,

权限那东西,我自己偶尔都会点错,

实在不行,换小米或者苹果吧,

网友A:
用冰箱冻结打包安装程序(有些手机叫软件包安装程序)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只需要ADB就可以启用的。。。

冻结以后再选择安装包,就没有安装选项了:

但这个样子限制的话,会导致无法从软件内部更新,且无法限制从系统应用商店内安装应用(那样需要把应用商店也加进去),
如果手机有应用锁的话,可以给冰箱加个应用锁,在限制冰箱被打开的同时也方便安装应用(当然也可以用ADB:lol:)

至于华为手机上的可用性,我在荣耀8上试了下:

这样添加以后再次点击安装包,已经不会弹出安装界面:

测试了下,不影响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安装应用,如果楼主需要限制应用市场的话还是要把它加入冰箱的。。。

至于楼主提到的WIFI万能钥匙采集密码的问题,找一个OpenWrt路由器,把WiFi认证方式改成WPA2-EAP后配置个Radius服务器,让它慢慢破解去吧

网友B:
WIFI万能钥匙现在不会自动分享密码了,加上无限流量的广泛使用,现在使用万能钥匙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C:
默认新安装应用全部禁止联网。

网友:
弄WEB认证,让他破...

网友:
你家老头儿通知栏不够长了

网友:
使用苹果系统吧

网友D:
关掉dhcp 设置一个特殊的ip段 比如10.1.5.x之类的并设置mac白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dhcp 设置一个特殊的ip段 比如10.1.5.x之类的并设置mac白名单。

这个不现实。现在家里谁没有几个智能设备,它们只能通过dhcp获取IP的,否则一旦断电重连就无法接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新安装应用全部禁止联网。

怎么弄,麻烦进一步指教,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冰箱冻结打包安装程序(有些手机叫软件包安装程序)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只需要ADB就可以启用的。。。

冻 ...

多谢图文并茂!我试试看。貌似说把这个.packageinstaller改名也可?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冰箱冻结打包安装程序(有些手机叫软件包安装程序)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只需要ADB就可以启用的。。。

冻 ...

你这个超级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万能钥匙现在不会自动分享密码了,加上无限流量的广泛使用,现在使用万能钥匙的人越来越少了。 ...

那这玩意儿现在是干嘛的?我只是防它,从未使用过,不知就里。而且老爷子安装的,是微信里来的乱七八糟版万能wifi,不是正规的。连锁屏都被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玩意儿现在是干嘛的?我只是防它,从未使用过,不知就里。而且老爷子安装的,是微信里来的乱七八糟版 ...

这玩意儿现在就是发广告的了,前两天我从荣耀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回来,以为官方版本没啥问题,结果点开后广告多得要命,连接某些别人分享的密码还得开VIP。当即卸载了

网友:
以前的系统密码是明文存的,不光app可以偷看了,你自己找到文件打开就能看到密码。
现在的加密了,个人打开文件也看不到,app是不是给破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我家WiFi只允许白名单设备接入 其它无视

网友:
怕不是侦知了你谈及 “WiFi 万能钥匙”,
于是 wx 就给你家老爷子装上了?

好可怕!

网友:
wifi密码让人知道了其实问题也不大,路由器在自己手里可以随时更改密码或限制其它设备连接。WIFI那点覆盖范围就只有楼上楼下的邻居能连上,但人家连自己家的WIFI信号更好,也稳定。另外手机安装广告软件这种事不用太在意,老人一般也不会去看通知栏,有一条和很多条通知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