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方管线槽,怎么切比较漂亮?

楼主(2020-12-30):
房子老,或者装修没考虑周到,或者应用场景发生变换,家里也难免要用线槽走个线。

我常用的是10*20mm这种,也不想额外买什么接头,全靠剪刀切割,转弯就剪45度。

挺累的。细看也不整齐。用锂电曲线锯呢,也不方便,而且切口毛糙。

求指导。

网友A:
有专门剪线槽的剪刀

网友B:
薄薄的线槽还说剪得累,还是你的工具太差,买下面的就是剪加厚PPR管都很轻松,更不要说剪什么线槽了。淘宝特价版,下面那种管子割刀5块钱一把,剪线槽就像剪纸皮一样简单。

网友:
我45*50的都是用315切割机的切,每个月都要切一箱,好累

网友C:
偶尔用到线槽就是一根普通(手锯)的钢锯条,而后用壁纸刀刮一下毛边,而后用3M双面胶粘墙上。

网友D:
没有45度规,不整齐。

网友:
其实都是下面随便剪,上面盖住,没有必要剪45度,直线盖住最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薄的线槽还说剪得累,还是你的工具太差,买下面的就是剪加厚PPR管都很轻松,更不要说剪什么线槽了。淘宝 ...

多谢!不过这个是切圆管的啊,能干方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45度规,不整齐。

您这个太专业了,我只是家里偶尔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尔用到线槽就是一根普通(手锯)的钢锯条,而后用壁纸刀刮一下毛边,而后用3M双面胶粘墙上。 ...

这个可以有,我粗细大小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这个是切圆管的啊,能干方管吗

刚才我试了下,可以剪,不过把线槽压扁了,还是用铁片剪好,铁片剪铁片都剪得动,剪塑料就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试了下,可以剪,不过把线槽压扁了,还是用铁片剪好,铁片剪铁片都剪得动,剪塑料就很容易的。 ...

嗯嗯谢谢。铁片剪我有(就是大力剪吧)。圆管剪暂时没有,但我知道它确实要扁,连很厚的ppr管,如果直径大,也会扁,得穿个细些的进去做支撑。

网友:
线槽各种弯做法有公式 书店找本电工基础知识查一查

不用角度剪剪45度,有简易做法,具体到角的形态
https://www.iqiyi.com/w_19rsu9x61h.html

也不想额外买什么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太专业了,我只是家里偶尔对付

可用量角尺代替,铅笔画好,再下锯。毛边可用挫刀修一修,学生的三角尺有45度。

网友B:
    干这样的活,干之前想得很好,想要怎么怎么样好看,真是自己装的时候,能顺利装上去够稳就不错了,那个盖子能盖稳都不错了,一不小心敲用力点,下面的线槽就会裂开了,那时谁还有空管他好不好看,装上去贴合好就行了。明装的线槽再怎么样装,都不会好看到哪里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铁片剪我有(就是大力剪吧)。圆管剪暂时没有,但我知道它确实要扁,连很厚的ppr管,如果直径 ...

铁剪不行,有一种小手锯可以,我是用断锯片。

那怕接水管子,断锯片+搓刀一样搞定,加上水平尺,横平竖直,自已看着舒服。
需时可能久一点,慢工出细活。

什么墙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剪不行,有一种小手锯可以,我是用断锯片。

那怕接水管子,断锯片+搓刀一样搞定,加上水平尺,横平竖 ...

乳胶漆墙面。其实我已经做好,就是感觉剪刀不对付。为下一次而问之。
据说美工刀是不错的方法,我有切后地毯那种重型美工刀,下回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剪线槽的剪刀

嗯嗯谢谢,类似这种?左边这个自带量角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这样的活,干之前想得很好,想要怎么怎么样好看,真是自己装的时候,能顺利装上去够稳就不错了,那个 ...

有些劣质的线槽很脆一用力就劈裂就没法弄,另外,切断、切角时都要保持槽和盖合拢的完整状态才能锯,这样才不容易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乳胶漆墙面。其实我已经做好,就是感觉剪刀不对付。为下一次而问之。
据说美工刀是不错的方法,我有切后 ...

如水泥钉子钉不进去,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