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好像有点问题了,这些故障是电瓶电压低的表现吗?

楼主(2020-12-30):
最近几天,车辆的仪表小计里面经常归零。
还有收音机偶尔也重启。
昨天开车发现一个问题,
行驶中闪大灯,abs和刹车灯亮起,收音机也重启。感觉像是电瓶电压有点低了。
发动机运行时,车载显示电压13.8v,开大灯后13.4v。停车后电瓶电压12.5v。
打算停车一晚上后再测量一下电瓶电压。

电瓶刚买1年,还在保修期。
改天去汽修店用设备测试一下电瓶性能。

网友:
电瓶电压低了应该是首先打不着吧。我的着车状态下14.3v左右,熄火放置一晚上11.8v左右,带自动启停的电瓶。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有短路或接触不良的地方,和电瓶没关系

网友:
别是1年前给你换电瓶,电瓶的正负极没给你上紧。还有可能是发电机的接线松

网友:
应该是线路问题,车上仪表还有收音机都是通过12V降压工作的,电瓶再不行也不应该供电不足

楼主:
停车一晚上的电压

网友A:
行驶中就算电池是废的,由于发电机在发电,闪大灯也不会让收音机重启,楼主这肯定不是电池没电,从电池头开始检查线路吧。

网友:
136B小表方便。 电瓶隔夜有12.1v,才一年,  起动若干脆没问题。粗看正常。你这一下这么多问题,行驶中。让人怀疑行车电脑。没头绪

网友B:
你的车载发电机怠速电压太低了,应该在14.2V
,,你这情况就是电池电压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载发电机怠速电压太低了,应该在14.2V
,,你这情况就是电池电压亏电 ...

刚刚测量了一下,怠速电压14.17v。以前的是车充表显电压,也许是那个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了一下,怠速电压14.17v。以前的是车充表显电压,也许是那个不太准确。 ...

那在看看,电池桩头有没有长绿油,或者白毛,看下,连接头紧不紧。接头虚接也会出现那种情况,车怠速不跑,啥 事没有,跑起来后,线接不紧晃动,就出这毛病

网友:
看起来蓄电池电量不足了,正常情况下,容量充足电池空载电压至少在12.5V以上
如果放一晚上空载电压只有12.1V,肯定不正常,给蓄电池摘下来充次电再试试
可以把蓄电池充满电,放一晚再测空载电压,如果还是低,那可能是蓄电池出了问题
如果空载正常,装车后很快电压变低,那要看看车辆电路有没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换的到就换一个吧!反正不太好,故障不一定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一般是行车电脑偶发性重启.(亲历过行驶中行车电脑重启的约二三次,时速约90,音乐突然暴音后,电脑重新进入首面,但车辆性能没有影响,时速不变,也没抖.....)
换不换电池都会有,

网友:
行驶的时候使用的是发电机电

网友:
能打着火,应该就不是电池在问题,毕竟那是主要工作!

网友(2021-03-03):
应该是电源部分接触不良引起的!当然不一定是电池问题。

网友:
1年 除非二手的电瓶  一般都能用5年以上,跑跑高速看看,是不是充电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驶中就算电池是废的,由于发电机在发电,闪大灯也不会让收音机重启,楼主这肯定不是电池没电,从电池头开 ...

不一定,我的车前年电瓶坏了,出门还打着的,加了个油启动不了,正好附近有朋友搭电打着,开着开着又熄火了(自动档),同时叫了救援跟京东下单换电瓶,还是京东的电瓶先到,换好以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