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边捡了个,中国公路-车辆通行卡,拆了看看

楼主(2020-12-30):
想拆电池用的,打开之后发现电池坏了,直接电池拆掉,板子带回来

网友A:
高速上,从a到b地,假如有2条路线,收费时候,会惊奇的发现,收费的价格正是自己走的实际路线。最早想不明白是怎么知道的,后来就觉得卡里面(或etc)里面应该有定位装置,你这么一拆,看这么复杂的电路,果然证实了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上,从a到b地,假如有2条路线,收费时候,会惊奇的发现,收费的价格正是自己走的实际路线。最早想不明 ...

这个高速公路有龙门架的,或者视频识别,有利于他们收钱的事情,绝对没有技术障碍。很久前有很多线路都是按最低那条的价格收的

网友B:
感觉就那“电池”有点利用价值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充电”的?怎么丢了?
靠这点能量怎么“定位”呢?我想应该是在经过收费站出入口时通过RF收发处理芯片和收费站的相关系统交换信息。
如果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那应该还是个无线充电的,板子后面应该有个较大的感应线圈。

网友:
能够收费的东西,当然做的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那“电池”有点利用价值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充电”的?怎么丢了?
靠这点能量怎么“定位”呢?我想 ...

确定是不可充电的电池,用的是CR2032-3V,如果是可充电的,上面会标LIR2032-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