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松下VEQ1372的F55录像机遥控器

楼主(2020-12-30):
『X折腾』松下VEQ1372的F55录像机遥控器
偶得
通电还能用

功能挺多

其他角度

用两个5号电池

拆开看电路板

这个位置有个好玩的东西,会发红光
显示屏还被很好的保护

红外盖

全文完。
刚跟老婆拌嘴完。所以顺手把松下打了上去。不过这遥控真是LD机的遥控,咸鱼可以搜到。

网友:
兄弟,你别唬我,松下那几个字母俺认得。

网友:
就这个图,就不可能是LD的遥控器:

根据下面的条码扫描口判断,大概率是松下F55录像机的遥控器。

另,这个标识松下,不是先锋:

,

网友:
原来这个是先锋牌子啊    还真不认识

网友:
松下遥控器》》》》》》》》》》》

网友:
松下磁带录像机遥控器,与先锋无关。与LD无关。具体用于松下L10录像机,自带条形码扫描器,可扫描录入特定的时间控制信息,如定时录像播放等。

网友:
我来纠正一下,这是松下录像机的遥控器。

网友:
楼主是为了考验坛友的见识的........

网友:
确实是松下F55的遥控器,我家是J27,还收藏着。

网友:
楼主瞎说,这哪里是先锋,明明是怕了索尼哥

网友:
不写错没得人回帖

网友:
楼上的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网友:
拍你烧你克遥控器。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确实是松下的遥控器,刚跟老婆拌嘴完。所以就打错了。

网友:
10年前都没人玩录像机了,还保存下来了

网友:
F55的遥控器  我也有  还有一张条码的卡片  A3纸合起来的   塑料的

网友:
硬芯的,太舒服的排布

网友:
当年的奢侈品,几大千一台,陪嫁妆买台松下录像机,新媳妇都牛气冲天。

网友:
哈哈,以前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配套一本印刷了大量条形码的说明书,要输入什么就找条形码,一扫,就录入了。

网友(2021-03-17):
当你打开一台小日的录像机的顶盖,从进带子,看着他扒开双腿,卷磁带,歪头的磁头高速旋转,你就知道,小日对机械结构设计的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