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首拆 小米 充电宝 PLM13ZM 求助维修 关键字 8205B

楼主(2020-12-30):
    闲言碎语不要说  直接进主题。
     PLM13ZM  1W的容量 小米第三代充电宝 基础款。 接口丰富 然并卵  只有2个USB-A输出  支持QC协议。输入是MICRO-B和C。对  C口只能输入,不带输出功能,,,,买的时候没注意 还想给苹果PD来着。结果凉凉。

    到手是坏的  屁股贴纸拿下 2个螺丝拧下就拆来了  当时目测外观没异常。故障为无法工作。输入输出都没反应。解焊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把正极和左上角的小电容短路了 板子直接打火冒烟、、拆下后发现背面8205B附近一个元器件尸骨无存  这个元器件上面有蓝色半透明硬胶封装。就像一大滴松香化了之后没有清洗的那种感觉。对比网上一张模糊的图  是出厂就这样。

   比较意外的是  在用烙铁清除清理这里的时候  没注意把红色箭头 和 黑色箭头的地方连锡了。。。、这时充电宝竟然工作了。简单测试功能全正常 QC协议也能打开。本来以为人品爆炸,再测试发现C口充电握手后 只有0.8A的电流。手头有个初代10400的充电宝,C口握手后可以达到1.6A的充电电流。于是把红色和黑色箭头处连锡分开  用万用表测量 8205B  1.3脚是和红色剪头相通的  黑色箭头是G  接地的。  两个箭头中间的2个过控焊盘应该是在元件爆炸的时候  把上面的覆盖层破坏了  实际未造成损伤。看板子 这两个也不是联通的。

    对比网上一些相关8205的拆机和那张模糊的照片。有些8205B的1、3脚是接地的感觉  有些是接一个采样电阻?还有的好像就是接个电容接地。

   特此求助论坛 。这里会是个啥零件?

以下是其他8205B的照片

网友:
不懂路过学习下 感觉红黑箭头那里应该是个6脚芯片

网友A:
我刚刚5块买了个它的祖宗,双口输出,单usb口输入,没有了前面板,有一个口输出不正常,只有4伏。
      大家摊上买 充电宝要小心,面板缺失的,基本是有故障,维修过的。

网友:
搞那么大字看着好辛苦的感觉,呵呵。
目测那个8205B应该是充放电保护的作用,边上你短接的应该是小封装保护芯片的焊盘,你短接有可能相当于跳过了电池保护电路。
这样一来虽然可以充放电了,但没了保护的电池无异于一颗地雷,稍有风吹草动随时都可能引爆。

网友B:
黑箭头指向的pcb原本应该是绿油覆盖的?结果被暴力破坏绿油上了锡?
其实这种胶用热风枪或加热台稍微加热一下,用针一挑胶应该就能轻松分离了。
警告:⚠️请勿带电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5块买了个它的祖宗,双口输出,单usb口输入,没有了前面板,有一个口输出不正常,只有4伏。
      大 ...

修没修过不一定 很多人都是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箭头指向的pcb原本应该是绿油覆盖的?结果被暴力破坏绿油上了锡?
其实这种胶用热风枪或加热台稍微加热一 ...

黄框中间的应该是覆盖的 打火瞬间烧掉了组焊层  在后期清理过程中被上了锡  仔细放大我帖子  那里是一个竖立的 贴片电容的感觉

网友:
观察与思考

楼主:
思考不明白哈 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
绿线是参考坐标,兰圈滴胶阴影。

网友:
你用吸锡带或多股铜线剥出的细铜丝把焊盘残余的锡吸干净,再用酒精清洗干净烘干,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观察?

网友:
这个焊位是保险管 买不到的 一般都能短接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

网友(2022-07-04):
赞!都是拆机达人解决了大家很多疑惑,谢谢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C:

貌似小米移动电源比较新的型号上才有这个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