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堆遥控器-带存储芯片硬封-维修TCL空调漏液腐蚀GYKQ-03遥控器

楼主(2020-12-30):
朋友搬家丢过来一堆遥控器让我拆着玩,顺道维修TCL空调遥控器这是一堆废弃的遥控器,下面三个是空调遥控器,电池漏液不开机

先随便拆一个,竟然是硬封,而且带存储芯片。。。。。。。

再拆一个,也是硬封,不带存储芯片

拆完所有报废的遥控器,有三个带存储芯片,都是定制遥控器

下面开始干正事,维修TCL空调遥控器,
从别的遥控器上取电池弹簧,原来的生锈腐蚀了

这个遥控器竟然是锅仔片

显示盖板缺失,自己打印一个贴上

竟然是牛屎芯片

贴上有点丑,右边是原装的,也是漏液

改版重新打印

稍微好一些了,不追求完美

最后两个都修好了,可以加鸡腿了

网友A:
修好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能用就行。

是的,要求不高,能用就行,好过买杂牌万能遥控器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双叒有鸡腿吃了。。。。。

网友B:
遥控器开会了

网友C:
这么多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开会了

大部分都拆散扔掉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遥控器

没啥用处了哈哈

网友D:
好像看到了扫地机器人的遥控器

网友:
那么多遥控器也太壮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看到了扫地机器人的遥控器

。。。。。。。那个屏幕大的吗,我还真不知道是啥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屏幕大的吗,我还真不知道是啥遥控器

对,1图最右边那个

网友:
可以拆好多红外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