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4c 55寸拆解

楼主(2020-12-30):
原配的红外遥控按键不灵,在陶某买了个蓝牙语音的,以为换个带语音的遥控就有语音功能,但配对后发现按语音键没有任何反应。问售后说4c55是支持语音功能的,说是我遥控问题,让我重新配对,起初我也怀疑是,但拿到另一台小米4x55配对后按语音键就可以用。后来小米给了个维修师傅的电话给我咨询,对方说4c55不支持语音功能,说是里边没有一块语音小板的。听得一脸懵逼,于是决定拆开看看是缺个什么东西。型号:LM55M5-AZ,买的时候叫小米4c55寸
,

红外接收板

panda屏吧,不懂

主板,完全一体,哪有什么语音小板。

拆完,又一脸懵逼地装回去。不用语音功能蓝牙遥控也比红外好用太多了。

网友A:
我拆过一款55寸小米,做工和这个差不多一体化主板,屏里边灯条就3根,每根好像10个灯珠。反正大部分小米电视做工用料我感觉非常节俭,优点就是系统语音解析力强安装的第三方应用语音也能打开。

网友:
那么大功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款55寸小米,做工和这个差不多一体化主板,屏里边灯条就3根,每根好像10个灯珠。反正大部分小米电 ...

渣米本来就是另一种山寨,你还想能有多好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款55寸小米,做工和这个差不多一体化主板,屏里边灯条就3根,每根好像10个灯珠。反正大部分小米电 ...

带语音功能的和我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渣米本来就是另一种山寨,你还想能有多好的做工???

算对得起价格了吧

网友:
我看到了熊猫牌

网友C:
狗东买了个小米电视49寸的.不到1年半就坏主板了.在TB买了买了块装上暂时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东买了个小米电视49寸的.不到1年半就坏主板了.在TB买了买了块装上暂时没啥问题 ...

不到一年有保修啊

网友D:
难道是熊猫给小米代工的

网友E:
说什么科技以人为本
那个麽么么
这接口感觉不是给使用者设计的啊,这个能挂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熊猫给小米代工的

熊猫的屏!!中电熊猫做面板的,不过现在已经卖给京东方了!

网友F:
这个东西和硬件关系不大把,应该是系统版本的问题,你看看两台机器的系统版本有什么区别,你这个还可以更新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什么科技以人为本
那个麽么么
这接口感觉不是给使用者设计的啊,这个能挂墙吗 ...

确实挂墙不好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和硬件关系不大把,应该是系统版本的问题,你看看两台机器的系统版本有什么区别,你这个还可以更新 ...

我也觉得是系统的问题,但已经更新到最新了,也有小爱同学设置那个图标,进去可以选音色什么的。就是按遥控的语音键没有反应

网友:
我小米4A55寸的,遥控器也是红外的,手机下载一个小米电视助手,用里面的遥控器语音功能可以呼喊小爱同学出来。

网友(2021-01-30):
不会用的是熊猫夏普技术屏了吧

网友:
以后电视还是买索尼的吧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B:
渣米本来就是另一种山寨,你还想能有多好的做工???

小米屏幕色彩不太好,性价比哪个牌子好点

网友(2022-03-17):
朋友你这个问题现在有解了,淘宝上40块买个红外接收板一换就好。希望1年多过去你这电视没扔。
这是LM55M5-AZ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