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激活一个口红电源

楼主(2020-12-30):
单位搬家捣腾出来不少东西
这个电源充电没有显示,应该是电池电压太低了

18650电池,不知道容量多少,两侧是焊接的,本想换咱论坛的电源了,但是手头没有焊接的东西

上下板,显示电量专用一块小板

开始想用充电器直接对接,因为懒得把接头焊下来,怕反向击穿一些零件,所以用咱论坛买的电池并联对一下火
买了不少电池盒,装18650电池不太好塞

只对接了10几秒,电压就上到3V多点

接充电器可以显示充电 了

把他们封装好

这个买电池送的小螺丝刀还挺实用的

充满了,没事就按一下看看,现在不出差基本用不上

不明白为啥低于2点几伏就不能充电呢

网友:
类似的我也有,估计是厂家怕拆机锂电池,没电压时充电后漏液漏气等。先试试增加线性稳压3伏芯片,限流电阻等预充电路,等锂电池预充到3伏应该能激活数显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