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出口的运动相机,顺便求液晶屏型号

楼主(2020-12-30):
国产出口相机,方案是Sunplus SPCA6350A+IMX078,带WIFI,双屏显示。

液晶屏坏了,淘宝上买了一块大小尺寸引脚排列相同的液晶屏,插上去只有背光灯亮,不能正确显示如下图(能显示图像,驱动是ST7789V)。
打电话问国内的生产商说不提供液晶型号,也没有技术人员。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大侠知道型号?

楼主:
这个是引脚图,和原装的基本一样,22PIN,1、2背光,3、4空,21、22接地。

网友:
先查查lcd上的驱动是什么型号,有可能是不兼容或者排线信号位置不一样

网友A:
原装屏FPC上没标示型号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屏FPC上没标示型号代码吗?

有的,查到了型号RT20QV003,是ST7789V驱动,商家也不零卖。我买到的是7789驱动不带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

楼主(2024-12-16):
引用 网友B:
屏修好没?

没。买了排线座,焊接时不小心把板子走线弄断了,不能飞线。现在东西不知道扔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