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手机

楼主(2020-12-30):
看着像是一个迷你手机

拆开以后没有插卡的地方,好像是不能拆开,因为拆开后基本就装不回去了
旁边卡扣都坏了

网友A:
应该是手机伴侣吧,蓝牙连接手机后代替手机接打电话,来“减少辐射”

网友:
把那几个芯片搜一下就基本上知道是干啥的了...

网友B:
查了查说是手机蓝牙拨号器,型号是MICCO HL-MP1,不过资料不太好找了,不知道配套的APP还可不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查说是手机蓝牙拨号器,型号是MICCO HL-MP1,不过资料不太好找了,不知道配套的APP还可不可以找到 ...

这个不用APP,和蓝牙耳机一样使用,打开蓝牙配对就可以使用,差不多十年前,手机的话筒坏了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手机伴侣吧,蓝牙连接手机后代替手机接打电话,来“减少辐射”

挺智障的设计,手机就在旁边,干嘛不直接弄蓝牙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智障的设计,手机就在旁边,干嘛不直接弄蓝牙耳机

啊哈哈!要不然怎么体现到购买人的高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