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的20v电池能不能自己换电芯

楼主(2020-12-30):
大有的20v电池能不能自己换电芯,淘宝上松下的电芯才不到30一个,买过,质量不错,能不能改装,我看有坛友说有协议,是指电池协议还是啥协议,不明白

网友A:
30元一个还便宜啊,10个电芯300元,一点不便宜,买个新的5.2的电池才24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元一个还便宜啊,10个电芯300元,一点不便宜,买个新的5.2的电池才240多啊

但是松下的是3800m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松下的是3800ma的

好像动力电池最大才3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动力电池最大才3A吧

标的是3800ma

网友:
可以吧,见到有人卖加高环,加高就相当于换电芯啊

网友:
3800的不是动力电池,动力电池最高就3000。还换2.5AH的三星25R就行,有那钱再买一块4ah就是

网友:
可以自己换电芯,但是你这松下也太贵了,索尼VTC6也才10多块钱就能买到。

网友:
别买松下了,两并组的话,三星30q’是最合适的了,价格也便宜,十个也就一百多,三十一个的电芯已经没有意义了,还不如买两个flex电池包加起来10a多了,才380

网友B:
是不是要带电换芯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带电换芯才行?

不需要,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行,换过好多次了,现在在研究给单组的电池包上引出正负极,并联一个超大的电池组,用来在工地安装用,电池做成背包的,机器上就一个2a的电池包,然后和背包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行,换过好多次了,现在在研究给单组的电池包上引出正负极,并联一个超大的电 ...

这个不错,单组1.3A的好像闲鱼才卖65元,改了用性价比极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行,换过好多次了,现在在研究给单组的电池包上引出正负极,并联一个超大的电 ...

需要六芯的电缆连接,主线要用六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行,换过好多次了,现在在研究给单组的电池包上引出正负极,并联一个超大的电 ...

或者线路板在大电池包这边的话,只需三芯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六芯的电缆连接,主线要用六平方的

不需要每节电压的,只需要五串的两个正负极就行了,两组电池并联,电压下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行,换过好多次了,现在在研究给单组的电池包上引出正负极,并联一个超大的电 ...

不安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行,换过好多次了,现在在研究给单组的电池包上引出正负极,并联一个超大的电 ...

那方便多了!

你的需求就像我的米沃奇,利用一个电池不行的电池壳,拆掉电芯,接电线出来到电池包或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E:
牧田原装电池延长线要两百多,大艺款电池延长线只要四五十,可惜用大艺款电池的工具种类太少,也都比较粗糙不适合抚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牧田原装电池延长线要两百多,大艺款电池延长线只要四五十,可惜用大艺款电池的工具种类太少,也都比较粗糙 ...

自己做就行了,抚摸党完全用不上的东西,这个完全就是针对工地用的东西,比接电方便,比大电池扛机器上轻松,就是多了根线,现在大容量电池比厂家的18650电池组可便宜太多了,一个50a的也就80多,五个四百搞定,相当于10个官方电池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方便多了!

你的需求就像我的米沃奇,利用一个电池不行的电池壳,拆掉电芯,接电线出来到电池包或大功 ...

我的得伟带锯固定使用,接了个24v800瓦的开关电源,完全不如大有电池好用,负载大的时候明显的转速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