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90H焊台不加热,换过加热芯,故障依旧

楼主(2020-12-30):
快克焊台不加热,显示温度不正常,一直在950-970之间跳动,换过加热芯,故障依旧,不知有无达人指点指点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
没见过这个型号。是不是和203H的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主控有问题了。咸鱼淘一块主控把不贵的,比修还划算。
另外快克没有90H这个型号的焊台吧?山寨货?

网友:
感温探头和加热芯一起换得吗?就是发热芯中间那个金属棍。
看到描述第一个感觉就是 探头坏了,
第二感觉是线断了,
第三就得换板了。

网友A:
控制板的op07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的op07

我也是这样情况,不加热显示四百多度,请问控制板的op07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温度显示乱跳500多度,但还能加热

网友:
测四个脚芯片有没有负3.6伏供电

网友:
测八个脚芯片有没有负3.6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