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TX主板D2550双核四线程可装黑群晖

楼主(2020-12-30):
ITX主板D2550双核四线程可装黑群晖

新人也来揍个热闹,第一次发交易帖,d2550双核小主机主板 ,DDR3内存,DC12V 供电,只卖主板,无内存 无硬盘 ,minipcie*1,sata口*1,本人试过可装黑群晖、xp、win7,win10等系统此售价只是单主板,板子做工很好。特殊产品,测试好发货,一经发货,非质量问题不退不换!限一片,共8片
江浙沪皖包邮,送原配机箱,原配机箱带前面板开关线和usb、音频线。

网友A:
看样子还能加个网口做双网卡。

网友B:
这cpu不支持虚拟化,折腾装esxi的时候提示不支持2G内存 好吧 找了个4G 低压插上了,装了半天最后提示CPU不支持虚拟化。哎。。。补上 双网口当软路由不错 装过高格 、lede。

网友:
现在双网口都50包邮了

网友:
价格实在需要的上

网友C:
貌似没有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能加个网口做双网卡。

我看了原网口是rtl81115e的芯片,空了一组usb和网口的焊盘,加焊芯片和小件应该能双网口,动手能力一般就没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cpu不支持虚拟化,折腾装esxi的时候提示不支持2G内存 好吧 找了个4G 低压插上了,装了半天最后提示CPU不 ...

只知道这是10w低功率的64位cpu,虚拟化没玩过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VGA接口?

DVI转vga,我之前装黑群晖是盲操作的,按回车就行了哈哈

楼主:
不知道这m币折算rmb大概多少钱,没怎么玩过,觉得贵了我就降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m币折算rmb大概多少钱,没怎么玩过,觉得贵了我就降降。

单主板不好出,现在带壳4盘位,j1900,4g内存,64g固态硬盘,基本也才300差不多。你这个主板性能差,还要配外壳、内存、硬盘、各种线缆。。。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m币折算rmb大概多少钱,没怎么玩过,觉得贵了我就降降。

1M币=0.01RMB,100M币=1R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币=0.01RMB,100M币=1R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主板不好出,现在带壳4盘位,j1900,4g内存,64g固态硬盘,基本也才300差不多。你这个主板性能差,还要 ...

有配套的小机箱很重,加上就超重了,邮费伤不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配套的小机箱很重,加上就超重了,邮费伤不起呢

长三角和珠三角应该邮费便宜很多,建议把机箱、线材都加上吧,你留着也没有用,不如送了
其实8台也不值什么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三角和珠三角应该邮费便宜很多,建议把机箱、线材都加上吧,你留着也没有用,不如送了
其实8台也不值什 ...

江浙沪皖还行,其他地方就贵了,那就江浙沪皖送原配机箱,原配机箱带前面板开关线和usb、音频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江浙沪皖还行,其他地方就贵了,那就江浙沪皖送原配机箱,原配机箱带前面板开关线和usb、音频线。 ...

连机箱我要一个玩吧,帮我测试一下,有线材的话也放里面,谢谢,冬天出去买配件实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机箱我要一个玩吧,帮我测试一下,有线材的话也放里面,谢谢,冬天出去买配件实在麻烦 ...

嗯,好的

网友F:
到深圳带机箱线材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深圳带机箱线材多少?

加6元运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