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巨龙1250w电源清灰(有干尸)+改电容+风扇改LED光污染(图片说明)

楼主(2020-12-30):
之前看到过有被这电源烧主板烧显卡的帖子,最后还是顶着被炸机风险决定选它,到了使用几天除了高负载有电流声没别的问题,今天休息整理这电源共耗时8个多小时...........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楼主:
最后一楼最后一楼最后一楼最后一楼喽

网友A:
我是进来看木乃伊的。。。。。。。

网友B:
这玩意现在不是涨价了?没可玩性了都。低价时没撸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进来看木乃伊的。。。。。。。

要收藏或制作标本可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现在不是涨价了?没可玩性了都。低价时没撸到。

没涨,和以前价格差不多,有部分是翻新重新打的包装能贵一些

网友C:
我买了两个450V1000uf的电容 ,结果装不进去

网友D: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太顽皮了

网友E:
哪里买的,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的,给连接

就一个,不是在商家买的

网友:
环境挺恶劣啊。

网友:
原机的悦伦风扇需要换了,不然声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两个450V1000uf的电容 ,结果装不进去

最高能装450v 820uf的,30x50范围之内

网友:
去年也折腾过。。大致提醒一下
14CM风扇原生为悦伦 双轴承,0.7A
照理双轴承不应该这么快GG了,但实际第一天换上电源就吵,不是风量的吵
拆出来拆解后发现轴承与贴纸那一侧,里面有铁锈(轴承没锈)
更换普力魔的14CM 液压轴承风扇,小3PIN从主板上取电
这把风险吵的原因不是轴承挂掉,而是那根轴磨损掉了。。。。如果觉得吵还是换掉吧

主电容原生为 智宝 450V 270UF,LG系列(标准品),25X45
可更换最大尺寸为30X50,直径30是最大的了
更换三莹 450V 390UF;LTS(小型品,高纹波) 30X40
其实这个最大尺寸2018年贴子就有人说,但永远有人不看贴子瞎买电容最后顶风扇或装不进,然后如果原先270UF容量没跌多少,其实也不太要紧,毕竟家用台式机,会捡垃圾的也不会说去弄个3090这类大功率吧

16V 2200UF原生为智宝LY系列(低阻抗,长寿命)
更换为 万裕 固态电容  ULR系列(高纹波,低阻抗) 16V 1000UF
尺寸为10X13(应该为10X12.5,规格书上是这样写的)
这个是12V输出用的,建议拆下一颗,测下容量,如果容量还有蛮多,并且没鼓包,不换无所谓。。如果容量暴跌,还是换掉吧。。。

长城巨龙1250W(矿电/矿龙1250W)拆解,更换风扇,450V电容和16V固态电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25
(出处: 数码之家)

拆解并详细解析长城巨龙1250W矿电,同时简单的谈谈缩水的部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9

花25块把长城矿龙1250w电源升级日系电容_图拉丁吧_百度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5979999991?pn=1&red_tag=0091453794

网友:
老电源多注意吧,老化电源对机械硬盘会致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楼最后一楼最后一楼最后一楼喽

风扇建议加一些润滑剂,我一般加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太顽皮了

我都怀疑掉的那片翅膀是不是风扇给削下来的

网友F:
噪音大吗,我现在用的矿电吵死了,想重新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音大吗,我现在用的矿电吵死了,想重新买一个

不大这个是静音风扇,风扇声音大的简单点可以串个25欧电阻,高端点接个温控,实在不行换个静音风扇(注意风扇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