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15元买的aomais蓝牙故障音箱,顺便求如何维修

楼主(2020-12-30):
aomais 6W功率蓝牙音箱,外壳做工还可以,内里板子做工真烂,杰理的方案,问题:AUX听歌没问题,蓝牙一连接就一顿一顿的听不成歌曲,主板疑似虚焊的都被焊了,会是哪的问题?中间的CS8575S应该不会有问题吧,AUX都能正常用。会不会是晶振有问题了?

楼主:
插口分别是左喇叭、右喇叭,和麦克风,都已拨掉。

网友A:
那就试换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换晶振

晶振坏会导致这样的故障吗?手头没有可替换的,郁闷

网友:
把手机WiFi关了试试,有时是手机WiFi和蓝牙频率互相干扰,差的蓝牙音箱就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