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士必得AS2258开卡求助,显示testing然后就不动了

楼主(2020-12-30):
得到一个士必得的固态, 480G的,坏了。打算重新开卡看看还能继续使用吧

表现的症状是不认盘,偶尔会认一下,但是不能读写。 找到了开卡工具,但是似乎都不行,颗粒是大S的PFG98, 然后 对应的应该是
Mark CodePart NumberProduct Family
PFG98FBNB17A4T0KDUANM4NAND FLASH
  这个型号吗?

从0205软件开始试,对开卡软件不熟悉,不会使用,参考着大佬的帖子一步一步来,软件能显示出来

但是,选择 清除或者别的都不行,都显示testing 然后就不动了。求指导,看需要怎么操作,开卡软件 下载了0205,0207,0210(T10).V2210,V3210,

楼主:
好像有人帮我编辑了标题,多谢

网友:
转接卡要用ASM1153E

网友A:
这个挑转接卡,需要1153E或者刷了开卡固件的JMS578,B17是用V0207版本,别的版本不一定能开V2010是B27的肯定开不了

网友:
用1153E的转接卡开/B17A用V0207版/容量降低点开/先用01模式清空/再用06模式开卡

楼主:
多谢大佬,折腾了好久,现在好了

网友B:
各位大侠:
我的东芝ssd盘是东芝主控芯片:TC58NC1000GSB-00
                     SJPKP1CB
                     1441UE    TAIWAN
要用什么软件开卡?请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
我的东芝ssd盘是东芝主控芯片:TC58NC1000GSB-00
                     SJPKP1CB

群联PS3110主控马甲吧/得用固件生成工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群联PS3110主控马甲吧/得用固件生成工具刷

请问,群联PS3110主控马甲吧/ ,如何用固件生成工具刷。我是小白,请详细告知。我先谢谢啦!!

网友D(2021-02-04):
楼主请教一下,我的和你的硬盘一样,能给一下你开卡用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我的和你的硬盘一样,能给一下你开卡用的软件吗

也是一样的颗粒吗?那就0207版本的软件,这个在论坛有下载 你搜一下能找到

网友:
楼主,你好,问下开卡的软件在哪里下,负比币找不到,分享下

网友(2021-04-12):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人帮我编辑了标题,多谢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挑转接卡,需要1153E或者刷了开卡固件的JMS578,B17是用V0207版本,别的版本不一定能开V2010是B27的肯 ...

jms578的开卡固件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人帮我编辑了标题,多谢

楼主使用转接卡了吗?

网友(2021-09-16):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折腾了好久,现在好了

使用的那个版本的开卡工具弄好的?用转接卡了吗?

网友(2022-01-31):
引用 网友A:
这个挑转接卡,需要1153E或者刷了开卡固件的JMS578,B17是用V0207版本,别的版本不一定能开V2010是B27的肯 ...

大佬怎么看出来是B17的

网友(2022-04-02):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折腾了好久,现在好了

兄弟,你是咋弄好的啊?

网友:
01 ERASE ALL PASS,后面的全是红的,真麻烦啊

网友:
用翻出来的老古董,INTRO 芯片的居然能PASS,用JMF的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