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得到一企业级中兴ap热点不会用,求指教

楼主(2020-12-30):
原本是可以搜到信号并连接上网的,原来的供电是POE供电,拆下来,用12v电源供电后搜不到信号,恢复出厂按钮按了也没用,ap热点上没有提供任何可利用的信息,所以无从下手,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东西虽小,但是肉肉挺多的!

网友B:
中兴AP设成胖AP可以当路由用,有拔号和DHC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兴AP设成胖AP可以当路由用,有拔号和DHCP功能。

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百度搜搜zte ap的设置方法,各种都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虽小,但是肉肉挺多的!

是的,企业定制,市面上买不到

网友:
看着像9344的cpu看看还是刷openwrt吧。

网友C:
串口线刷成FAT就可以用了!!!

网友D:
用console线进去看看,是胖AP还是瘦AP,如果是瘦AP,要改成胖AP才能独立工作
如果是瘦AP还是订制机型,很有可能改不了胖,要么配个AC,要么找找第三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线刷成FAT就可以用了!!!

不会刷,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onsole线进去看看,是胖AP还是瘦AP,如果是瘦AP,要改成胖AP才能独立工作
如果是瘦AP还是订制机型,很有 ...

非常感谢,我去买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买根线试试

线别买,根本没有console口!主板上可能有个ttl的口,网口的对面,有四个孔没有焊接插针,可能就是!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主板,外壳啥的完全一样,但不是中兴的,拿回来就扔一边了,大概有大半年不止了,看到这个图才想起来!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

我先试试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