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荣耀4电池鼓了

楼主(2020-12-30):
荣耀4电池鼓了,手机早就淘汰了安了个简黑时钟当钟用,由于长期充电导致电池鼓胀,买了二块新的(有二部)换上去了,有点担心又充鼓了,不知是否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END

网友:
这块电池还真大,谢谢!

网友A:
电池线上双向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充电时不会完全充满,这样可以减缓电池老化

网友B:
锂电池长期过充导致的鼓包,可以尝试把鼓包的电芯拆下来,电池保护板留下,保护板上接上x00uF的大电容,代替电池。

网友C:
刚去华为售后换的原装的¥9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线上双向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充电时不会完全充满,这样可以减缓电池老化 ...

试试看,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长期过充导致的鼓包,可以尝试把鼓包的电芯拆下来,电池保护板留下,保护板上接上x00uF的大电容,代 ...

这样也行,那要多大的电容啊,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去华为售后换的原装的¥99.00

马家买的兼容款才10来元

网友:
可不能售后,99元干什么不好

网友D:
你手机充电器是不是原装快充?如果是的话,你换个普通的5V充电器试试看。不过估计一年后才能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机充电器是不是原装快充?如果是的话,你换个普通的5V充电器试试看。不过估计一年后才能见分晓。。。 ...

不是的,是以前非智能机的充电器

网友:
原来的电池没丢吧?保护板拆下来,去买1到2个纽扣电池大小的法拉电容接上去,耐压要选择5.5V的,之所以用法拉电容防止接触不良,容易关机

网友:
楼主  看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