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15元买的aomais蓝牙故障音箱,顺便求如何维修

楼主(2020-12-30):
aomais 6W功率蓝牙音箱,外壳做工还可以,内里板子做工真烂,杰理的方案,问题:AUX听歌没问题,蓝牙一连接就一顿一顿的听不成歌曲,主板疑似虚焊的都被焊了,会是哪的问题?中间的CS8575S应该不会有问题吧,AUX都能正常用。蓝牙芯片或是晶振有问题了?求高手指导下下。插口分别是左喇叭、右喇叭,和麦克风,都已拨掉。
更新:发现个规律,把右边喇叭抬高一些,就能正常播放,放进去喇叭外壳离晶振近一些就一顿一顿的,仿佛有静电感应,用手摸晶振会重启。还在郁闷中…………

旋转  旋转  旋转  旋转   旋转

网友:
检查下蓝牙模块的供电。

网友A:
看到某宝上有几家卖这个 这音箱音质怎么样

网友:
单独给蓝牙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某宝上有几家卖这个 这音箱音质怎么样

还凑合还凑合,不值6.70块钱。

网友B:
补焊晶振和主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焊晶振和主芯片就可以了

已经好了,因为喇叭线或喇叭本身的金属离晶振和主芯片近一些就会有问题。解决方法:就是把喇叭线贴好,在晶振和主芯片上方垫点厚东西,隔离开就好了,具体问题的形成原因不清楚。

网友(2023-11-05):
能放进去2个18650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