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角磨机装哪种片子切这种3-5毫米后的铝制品最简单方便?

楼主(2020-12-30):
角磨机装哪种片子切这张铝制品最简单方便?

网友:
普通切割片

网友:
试试百叶轮

网友:
切铝都是要用锯片才高效的,而割磨机装了锯片后就是残疾人制造器了
安全才是第一,钱赚了也要有命花,千万不要在割磨机上装锯片

网友:
你用的这种片是割混凝土或石头的,要用割金属的才行,就是普通那种不锈钢切割片

网友:
砂轮片就可以,安全

网友:
用普通切割片就可以了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最合适

网友:
铝是锯片 带齿轮的 不过角磨别装,铝的用手锯都很快 没必要冒风险

网友:
铝太软,爱粘砂轮,普通切片不好用。五金店去问问有没有铝合金用的。

网友A:
磨片会粘,要锯片,角磨机上锯片危险,110云石机上多齿锯片试试

网友:
百叶轮是抛光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片会粘,要锯片,角磨机上锯片危险,110云石机上多齿锯片试试

用过的都知道,有同感

网友:
3-5毫米铝片???我都是用锯条拉几下,直接一掰~~比角磨机还快

网友:
这点厚度拿手锯搞定

网友:
有专用的铝切割片的密齿型的就是,不过不建议装角磨机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