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从iphone3gs 拆到iphoneX,逻辑主板

楼主(2020-12-30):
没废话,直接上图。。
把金属屏蔽层全都用热风枪拆掉了。看里面。

iphone2g的主机很少见了,而且 太贵了,没舍得买
同样的,iphone11,12还太新,舍不得拆。

从图上一眼就能看到,乔布斯执掌苹果后从iphone3g -》iphone4绝对是个质的飞跃。。。然后老乔才iphone4s发布后死了。。。。
再往后,苹果一直吃老本,主板结构基本没变,直到iphonex,才换汤不换药的用了双层板,其实也没啥大革新。

网友:
双层主板看着挺高级,但是散热问题是永远的痛

楼主:
iphone3gs

苹果还没自己的CPU
还在用其它厂商的ARM框架的CPU

楼主:
iphone4苹果自己的CPU A4

楼主:
iphone4s

CPU:A5

楼主:
iphone5
CPU A6

楼主:
iphone5s

CPU:A7

楼主:
iphone6

CPU: A8

楼主:
iphone6s

CPU A9

楼主:
iphone7
CPU A10

楼主:
iphone8
CPU A11

楼主:
iphonex

热风枪吹了半天也没能把上下层主板分开。。。怕吹的太热了,元件都掉下来,先放弃了。

回头慢慢吹

网友:
形状类似的话,应该是降低电路板切片成本,大多数不用重新开发切割轮廓。GoPro初代到4代外形会有点区别,从5代开始有点统一外形,可能是降低开发成本。

网友A:
分层放心吹,温度调高点,两层之间用的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层放心吹,温度调高点,两层之间用的低温锡~

一般多少度合适啊?
多谢啦。

网友:
回收8P主板

网友(2022-06-08):
正常板还是ID板

网友:
好久的回帖了

网友:
科技实力不容忽视。

网友(2024-07-25):
芯片还是一如既往大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