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夏利车起动马达换铜套

楼主(2020-12-30):
装车试车,一把打着,声音清脆,今天上午零下17度,也是一把着。

网友:
不错涨姿势了

网友:
这是要让修理厂破产的节奏

网友A:
修理厂都是直接换起动机,没有人给你拆开换里面的元件的

网友:
不是自己修起码2张毛爷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理厂都是直接换起动机,没有人给你拆开换里面的元件的

就像电脑配件一样,一般都是直接换啊,这样可靠性高,虽然价高些,但容易取得大多数客户的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厂都是直接换起动机,没有人给你拆开换里面的元件的

费事还不好收钱

网友:
2003年的修车的时候,经常维修起动机和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的轴承,成本真的很低几块钱,收费一般都是50起步,贵点的车都是上百元,

网友C:
你这车的启动机用了多少年?
我的福特不到四年,就出现吸力包吸合不行的问题,结果换了启动机,花了我7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车的启动机用了多少年?
我的福特不到四年,就出现吸力包吸合不行的问题,结果换了启动机,花了我790。 ...

近12年,16万公里

网友:
质量不错啊,我的那个车型好多启动马达吸力包过了三年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电脑配件一样,一般都是直接换啊,这样可靠性高,虽然价高些,但容易取得大多数客户的信任。 ...

主要还是快餐。

网友:
细致活!小日本的车就是好下手

网友:
很棒的教程,启动机大同小异,以后也自己搞下!

网友:
谢谢分享,吸拉开关也清理一下就更好了,估计不好拆。

网友:
为什么抹的油是绿色的?黄油好像只见过黄色和蓝色和红色的

网友(2021-03-19):
像发电机,启动机这些都是很好维修的。换个电刷,换个铜套,几十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D:
这玩意好修,但是难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好修,但是难拆啊。

是的,有的车好拆,有的车就……

我原来的伊兰特,启动机在发动车后面,师傅直接盲拆……把启动机修好后又是盲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