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从全塔换到itx之----乔思伯T8

楼主(2020-12-30):
之前用的全塔先马守望者吧好像。前玻璃侧玻璃。里面装了个华擎b450itx。配了个1660。放在全塔里真小。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楼主:
后来装了又不玩。纯属浪费。垃圾佬许多电脑。想着换个itx机箱玩玩。但是不想再买小电源。就看中了乔思伯t8。可以放标准大小电源的itx机箱。显卡要求短卡。那我干脆直接不要了。处理器直接换带核显的。AMD YES。

楼主:
不过这个机箱也逗。搞个双侧透。一面看主板背,一面看电源背………本来没拍照不想发图的。后来今天想着反正硬盘架也用不上。就拆下来不放在里面了。反正用的固态。就是图中的硬盘架。想着拆掉加点空间。减轻点重量

楼主:
上面有张图是想表现显卡位空缺。导致可以直接看穿 看过去。呵呵。
电源模组线是定制的特软的。不然没法搞。
由于没有定制显卡电源线,以后可能直接上1650无需供电。
也可能直接上4750G。显卡就可以免了。
反正华擎B450是可以支持的。更新固件即可

网友A:
鑫谷的这个电源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鑫谷的这个电源怎么样啊

感觉很一般啊完全是图便宜,二手收来的

网友:
我家一个机箱用了快到20年,当初就是看中铁皮够结实,内部空间大,什么板型都能装。

楼主:
机箱太大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