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国产佛山南海产的双卡磁带卡座拆解(ONE CT-731)

楼主(2020-12-30):
外观看着凑合 很厚的一个机器 拿在手里还是有些分量的,脑壳一热就花了一顿快餐的价钱买下来

既然买下来了,那拆开看看呗,国产不愧是国产 远没有我上次拆的cd机 内脏精致

上图吧

东西看着很厚 糟蹋这么大的体积了 做个收音头进去都绰绰有余了

操作面板

很简单的音频输入输出

内脏如图 机芯 变压器主板 走线凌乱 国产作风

变压器特写

卡带1 特写

2 特写 两个还不一样

特写几个芯片吧

大家看看这还可以么,主板上这种芯片还不少 又个七八个

补充内容 (2021-2-18 10:22):
现在问题是卡座1 播放正常 卡座2打开播放键就有啸叫声,无磁带,只要通电就啸叫声22

网友A:
8-90年代的产品就这般模样,集成块还多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0年代的产品就这般模样,集成块还多是进口的。

还是个坏的,开机磁带一走刺啦刺啦的响

网友B:
忽然想起了我的第一台音响

我的初烧情人,ONE BCD-950 CD机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581

网友C:
这个 变压器的平躺布置法,是不是有点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初烧情人,ONE BCD-950 CD机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581

版主 买过啥 名盘?

网友D:
想办法修好它,然后传给下一代

网友:
LM1894,DNR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修好它,然后传给下一代

不会修,读磁带刺啦刺啦噪音,声音大小无法调节

网友:
这种机在货场拆过,只掏机芯电路板(老板不注意直接拆了)

网友E:
估计磁头坏了 皮带老化 塑料件老化 电容容量下降  有时间就折腾 可以换机芯 换功放 不过收拾好磁带就那几盘  听听也就吃灰了

网友:
ONE的系列音响产品算是不错的了,印象里这款卡座的录音磁头应该是所谓的尖头磁头,在当时也是一个卖点。我有一台该品牌的功放还在用着,虽然做工算不上精致,但山肯对管A1216/C2922在那个时代的发烧圈里还是倍受推崇的。

网友F:
卡座竟然不是逻辑电控机芯,太低档了。

网友:
这机器当时是应对低端的学校广播机房的。杜比都不支持,效果非常一般。我记得当时卖200-300左右吧,不太记清晰了。
99年做演出的时候,还有好多表演团体用磁带,我们都是用JVC和索尼的双卡座,效费比好,出勤率高
偶发的磁带,会直接用卡座播放
有个2周以上的连续循环表演,都用顶级卡座,用压缩器和EQ处理后转录到MD,演出播放操作方便点,录音带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磁头坏了 皮带老化 塑料件老化 电容容量下降  有时间就折腾 可以换机芯 换功放 不过收拾好磁带就那几盘 ...

皮带,和塑料件没见老化,走带还是很匀速的,磁头坏了,我有复读机的磁头可以更换么?

网友:
one牌叫南海凌俊,  cd或vcd时代曾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另一个品牌LHG东鹏的VCD, 我家有一台, 90年代买,至今还能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初烧情人,ONE BCD-950 CD机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581

one牌叫南海凌俊,  cd或vcd时代曾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电子杂志里广告做得比较多,大商场里也偶尔能见到产品

品牌来说,奇声。。先科,万利达也在。。步步高最成功。。现在的一加, vivo  oppo都是步步高

功放可能只剩下天逸和几个胆机品牌了。。惠威倒是比较久远。。

另一个品牌LHG东鹏的VCD, 我家有一台, 90年代买,至今还能播放。。不知是哪年关张的。。

网友:
ONE的卡座在国内算不错了,我记得这货刚出来没多久,我就用一个月的工资入手,声音解析度还可以。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C:
这个 变压器的平躺布置法,是不是有点讲究

减小变压器感应磁场对磁头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座竟然不是逻辑电控机芯,太低档了。

国产卡座根本就没出过电控机芯的,顶多部分稍高级点的是机械轻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