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蓝牙耳机 仿AirPods

楼主(2020-12-30):
外观一样

从喇叭这里抠开

铜皮是触摸感应的

电池没保护板,省空间,直接由杰理的蓝牙芯片保护

主板 中间那个长方形的是天线

6只脚 的应该是充电芯片

END

网友A:
现在这玩意很乱 杰里 洛达 很多种

网友:
价钱下来了,但乱。不知道哪个可靠

网友:
俺还是买了个高通芯片的,杰里,洛达,感觉都太山寨了

网友B:
触摸的,碰到就弹窗,安卓手机,这个貌似只能拆掉触摸的铜皮了吧

网友:
这个电池够小巧的

网友:
电容式入耳检测的我也有一个,不过效果太差了,用着用着就自己断了

网友C:
我也有这款,去年108买的;今年又268买了降噪的;效果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款,去年108买的;今年又268买了降噪的;效果相当不错。

这玩意利润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的,碰到就弹窗,安卓手机,这个貌似只能拆掉触摸的铜皮了吧

容易误触

网友D:
那么小电池续航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玩意很乱 杰里 洛达 很多种

貌似最高版本还有高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小电池续航如何

一般三个小时

网友:
我搞不懂这触控的功能,只知道入耳检测有效。这东西固件太多了,杰理自家的固件有相应的APP来设置触碰功能。
感觉应该还有个震动检测芯片,要不然他咋知道我激打了它几次,难不成还是通过声音检测的?

还有这东西溢价太大了,我买的不包好坏的(基本上就是电池亏电的)5元一整套,有一个耳机电池没用了。然后是耳机电池会自放电,程序上又没设置电压低于多少时会自动充电,所以很多耳机还在库存时,电池就失效了,然后某宝就出现一大批10元以下的这类耳机了。

网友:
我的好像和楼主同款,一直再用,感觉还行,忘了多少米了,好像10来块,我一般很少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