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希捷1T移动硬盘型号(SEAGATE SRD00F1)

楼主(2021-01-01):
祝各位坛友  元旦快乐!!!

手痒,然后拆了,最后有点后悔,因为卡扣全坏了。

外观背面

正面

全是卡扣,90撬断了

铝箔屏蔽层保护电路板

取下硬盘

好小的转接板

硬盘自带sata接口  比直接usb接口的良心多了

主控

END

网友A:
这种有点像斐讯的结构,一拆就会变形和坏卡扣。本来一个锤子大法可以无损开壳,但是里面又有硬盘,这跟一个匪徒劫持一个人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点像斐讯的结构,一拆就会变形和坏卡扣。本来一个锤子大法可以无损开壳,但是里面又有硬盘,这跟一个 ...

买电磨加砂轮套件就好了,遇到难拆切开一圈缝隙。目前最怕遇到一体移动硬盘,直接USB没硬盘口。

网友:
这种可分离式的还是蛮良心的

网友:
良心有点儿大,
还没吃完,

网友B(2022-05-27):
看样子是9.5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9.5mm的

这盘跟斐迅那个一样的,叠瓦盘7mm

网友:
这就是不希望你拆

网友(2022-09-19):
同款移动盘,但我的那个标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4-04-12):
也捡到一个,但是硬盘是坏的

网友:
卡扣都是一次性的,很难无损

网友(2024-08-23):
希捷移动硬盘做的不错的是结构和盘体分离的,不像西数和东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