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难受之pdd3块钱手电筒,分享无损拆解方法

楼主(2020-12-30):
就是抓住手电筒,透镜这头往木头上反复砸,根据牛顿第一定律,手电筒被挡住停止运动时,透镜和塑料环惯性往外移动,就会退出来。
硬纸板啥的也可以,不磕坏手电的东西都行

这种电路是不是根本没有记忆功能?很不习惯开一次换一次档位。

网友A:
手电筒还有吗  我也去撸一个

网友B:
铅笔涂这个电容,先少涂点,不行再涂点,不要涂多。就每次开机都从最高档开始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还有吗  我也去撸一个

我用的月卡红包
pdd原价一般8块多吧。
如果不喜欢没有挡位记忆的还是别买了。还有这种坑货控制板没低压保护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笔涂这个电容,先少涂点,不行再涂点,不要涂多。就每次开机都从最高档开始循环了 ...

我准备换控制板了。
大家都说这种板没低压保护伤电池,虽然我的电池都是拆笔记本的。

网友C: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低于2.8v灯也就不亮了,及时充电正好

网友:
3块钱还是很值的,一般家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低于2.8v灯也就不亮了,及时充电正好

仿XML灯珠,估计低于3V就不行了。3V及时充电,电池更没问题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低于2.8v灯也就不亮了,及时充电正好

锂电池低于3.0就属于过放损伤了,,我们手机电池用至关机电压都有3.0以上,这样才最稳妥,,,不过现在能买到的保护板都是2.5最低过放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低于2.8v灯也就不亮了,及时充电正好

应该不会吧,2.8V也还会亮只是会越来越暗,电池这样会被慢慢耗死吧?还是说低于2.5电压 LED不导通 自动断开?

网友E(2022-02-07):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吧,2.8V也还会亮只是会越来越暗,电池这样会被慢慢耗死吧?还是说低于2.5电压 LED不导通 自动断 ...

LED有个导通电压,十分接近锂电池最低风险电压。虽然不是很精确,也是能应付的。

到那个电压,就没有电流了。

所以这块就看你电池是否过于高大上了,假如你的电池过于高大上,自然不想冒这类风险。

而像我这样的,一贯使用笔记本拆机锂电池的人,根本就不在乎精确控制区保护电池,只要差不多的就行了。

再加上我不需要超亮,超高亮的手电使用感,所以我基本上不使用串联电池,也就不用考虑保护板什么的了。

就干逼逼的电池直驱LED,开关一开一关而已。另外电池多,也就不考虑什么恒流了,就电阻串串,让LED在满电压4.2v的情况下,功率在LED自身的60-70%,用起来倒也省事。没那么多高大上的烦恼。

网友:
这个一般家用足够了。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E:
LED有个导通电压,十分接近锂电池最低风险电压。虽然不是很精确,也是能应付的。

到那个电压,就没有电 ...

感谢回复答疑,现在才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有个导通电压,十分接近锂电池最低风险电压。虽然不是很精确,也是能应付的。

到那个电压,就没有电 ...

不错哟,小伙子讲得不错想法也不错哟,和我一样的认为哟

网友:
拆开用水冲,风干,千万不要用卫生纸擦

网友(2023-10-11):
这个不是直接拧就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