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为啥速度这么慢?

楼主(2020-12-30):
测试的时候速度有20+M/s

测试完也没有坏块

但是用AS测试的时候速度这么慢。装在电脑上也是要好久才能进入系统,而且反应很慢。复制东西的时候也有十几兆速度

网友:
颗粒的事吧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的 INTEL IDE模式嘛 改ahci装驱动去

网友:
8G容量就不要那么多要求了吧还是IDE接口的古董

网友:
you must change your reg use regedit tool
you need change your sata mode from ide to AHCI
then you must reboot your computer
all done enjoy!
By 湛江DJ 渴死的鱼

楼主:
谢谢各位,前面失误,把2个盘搞混了,一个8G,一个64G。问题主要出在64G的盘上。修改后的信息如图所示,请各位多指导。谢谢

网友:
USB2.0的接口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