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建武车载对讲机

楼主(2020-12-30):
今天偶得一台建武对讲机,信号是TK-8360-C。没有手咪,先拆开打理一下,顺便拍些照片留作纪念。

网友A:
黑色的盖子不是为了防止变形,而是为了有个相对平整的面用来让贴片机吸嘴去负压吸取

网友:
好东西,成色真好

网友B:
啥都没有看到,就看到了一个建武TS-480

网友:
好东西。。。。。。 VY 73 DE BH7NYS

网友:
估计是U低段

网友:
这种用发射模块的机器,改到业余段相对没这么友好。还是喜欢用分立元件做发射的机器,可以调发射槽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盖子不是为了防止变形,而是为了有个相对平整的面用来让贴片机吸嘴去负压吸取 ...

那么整盘的插座上并没有这个黑色的盖子,上贴片机装配这种类型的插座还要先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整盘的插座上并没有这个黑色的盖子,上贴片机装配这种类型的插座还要先加上? ...

对的,假设没有办法沟通供应商出厂给插座增加吸取做,形状简单的,可以考虑异性吸嘴,像有些实在没地方吸取的,就只能手工一个一个先放置这种辅助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盖子不是为了防止变形,而是为了有个相对平整的面用来让贴片机吸嘴去负压吸取 ...

涨知识了,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有看到,就看到了一个建武TS-480

好眼力!

网友(2021-02-03):
好机,这板子一看就是正品啊。。
美好73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