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BOE 京东方 65寸 智能会议一体机拆机

楼主(2021-02-01):
包装纸箱

屏幕  触摸,铝边框  重量好几十斤,一个人搬不走

拆螺丝

打开后盖

主板

电源板 非常漂亮的电源

屏幕驱动板?

电源有好多组电压,用了一把线来连接

变压器特写  沉板设计,节省空间

二极管和电阻阵列

接口 该有的都有

还是接口

特殊接口,空着的,疑似插某种扩展模块

电源细节

END

网友A:
OPS接口,可以插OPS标准的主板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 ation/overvie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S接口,可以插OPS标准的主板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design/products-and-solutions/so ...

第一次见到这接口,不认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见到这接口,不认识

会议电视都有这种OPS接口,可以插OPS电脑。

网友:
列队整齐,训练有素,漂亮!

网友:
比较高端那

网友(2024-12-19):
不错,省的我自己拆解了,会议大屏架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