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天气冷,电动车电池也不给力了。拆开看看是哪节出了问题。

楼主(2020-12-30):
最近天气冷,电动车电池也不给力了。拆开看看是哪节出了问题。
电池晚上充满,早上一用就掉电厉害,一爬坡就掉到低电闪烁。

96v一共8节电池,难拆。

电动车电池8块串联,
出问题一般都是其中一节或者几节出问题,
不会全部损坏。

18年5月,也就用了2年半。

没有专业设备,就用简单的电压法。
昨晚充满,今天测量。
有4节13.4v

这两节13.38/13.28,差别不大。

这两节13.15,另外一节9.52v
看样子就出在这个9.52v的电池上。
一冲就满,一用就完。

把其中的一节13.4v的用灯泡放电测试容量。

这个12v55w的灯泡发热量不小,170度。

放电5小时,3a放电到11.5v放了15Ah,看样子衰减还不算大。
电动车电池好像是要用10a电流,放电到10.5v,
能放多少这个才是比较准确的。

把坏的那节拿到修车铺换了一块二手电池。
南都电池,花了20块。
日期是2020   4月。
这个电池重量比天能轻了70g。

出厂日期是今年的,把旧的给老板,这个花了20元。
才几个月,损耗应该不大,比买新的划算。

把南都电池充电,明天装车试试。

现在给刚才放电的电池充电。
用电脑电源改的可调电源。
待机就有12w的耗能。

13.8v充电下,能耗43w,估计2.5a左右的充电电流。

网友:
12V 8串,96V的驴子?

网友A:
电池仓超大,要是改锂电,续航200公里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超大,要是改锂电,续航200公里应该不是问题

锂电的价格你也懂的。电动车也就在附近用用,跑远点还是开车好。

网友B:
96v的电动有点少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v的电动有点少见呀

来重庆看看,比较多,平原地区用不到这么多电池的

网友C:
也就是电瓶车没有平衡充闹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电瓶车没有平衡充闹得。

铅电哪来平衡充。

网友:
这个冬天确实容量少

网友:
现在新国标铅酸电池 很不耐用2年差不多就报废了  我以前的铅酸电池 16年的到现在还很好用   一年2次加蒸馏水

网友D:
60V20A的电瓶去换一套也就300多块,没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每个电池补蒸馏水;单独给每个电池充满,然后将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放到中间。

网友:
这么多电池,自重都比125摩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V20A的电瓶去换一套也就300多块,没折腾的意义了!

大哥,人家这是96v的,8个电池。
20块换个电池能撑段时间何必去花几百呢?

网友:
挂相同负载,比如那个电灯,再测电压,最低的那个应该就是最差的

网友:
厉害了,96v,
60v都已经很高了

网友:
后悔把三年前的原车电瓶卖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我的48V电动车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换了其中的1块坏电瓶,比换新的合算

网友:
一般是接上负载,测量电压,电压掉最大的,大概率这个电池有问题

网友:
电动车短途确实方便,陈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