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屏蔽CE开卡,怎么屏蔽这部分?

楼主(2020-12-30):
请问SM2246XT如何屏蔽CE开卡,这块盘的CH1CE2坏的太多了,怎么屏蔽这部分?

网友A:
只开CH0或者CE1的容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开CH0或者CE1的容量呗

请问怎么只开部分容量呢,软件里没看到那个选项。

网友:
先看看你的CE识别和分布情况
工具设置里面不是有个CH/CE Accumulation吗?勾选,然后设置后面的部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只开部分容量呢,软件里没看到那个选项。

pretest 选第三项

网友:
那个flash management

网友:
CH/CE Accumulation 自己按颗粒清空打勾

楼主:
开卡的时候,前面都通过了,最后报了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CE CH是怎么选择的

你可以先开1颗颗粒,然后2颗,先看看配置能不能正常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 CH是怎么选择的

你可以先开1颗颗粒,然后2颗,先看看配置能不能正常开卡 ...

能开卡了,去掉了QC procedure就通过了。
我的是2CH 4CE的,CH1CE2坏了,目前是这样开的,去掉了CE2,但貌似不能选3CE,报错了,所以只能CE0&CE1或者CE0&CE3或者CE1&CE3

网友(2022-04-02):
原来开卡的版本不一样所以选项也不一样。。。。。。文中的是0405板

网友(2022-10-14):
CH/CE Accumulation 自己按颗粒清空打勾  CH1不勾 CHO打勾 CE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