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第一次见用双变压器来组双电源

楼主(2020-12-30):
一台功放拆出来的,两个环变,一个是5v+21v,另一个是24v+21v.两个变压器的21v串联起来组双电压
想不通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一个变压器不比两个变压器便宜吗?

网友:
难道是电子厂清库存?要说配重的话奢侈一点

网友:
 1只牛水电用,另一只牛核电用,用煤电时被楼主拆机、、、、鸟。

网友:
小伙子太年轻,你不知道价钱差不多买功放挑重的买吗。这是厂家迎合消费者做的,估计你拆的功放做工一般

网友:
你还没见过2个牛  一个真环牛 一个水泥嘎达环牛的吧

网友:
价钱贵多了

网友:
还有电路板下面加水泥块的

网友:
说明这个功放变压器是真的,AV功放,变压器都是搁一侧的,功率大了放不下。

网友A:
大功率功放里面用两个变压器的不少,主要是为了分担不同的输出电压吧。但寨机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前面坛友罗列的外,我还遇到过两个大环牛的初级竟然是串连的,不知是为了省料还是将两个110V变压器简单凑一块用。看到楼主这个,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前拆机后扔在地下室的那个另类,因为外观、底座与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仔细看过这个孪生环牛的初级电源线了吗?每个牛有3根红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功放里面用两个变压器的不少,主要是为了分担不同的输出电压吧。但寨机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前面坛友罗 ...

你仔细看,初级两个红线,看成三个是因为上面那个变压器的红线比较长,伸过来又弯折回去,看起来像下面的有三根红线

网友:
一个21+24,一个21+3,这样才说的过去。

网友:
96年家里的第一个功放就有这种两个环牛,给接负载电阻小了烧的冒烟了损失几大千,后来就玩进口功放更烧钱现在早就退烧了住楼房要考虑邻居没办法。

网友:
你绕过变压器就知道了,抽头比二个绕组难,多绕组比单绕组难,所以好多双电源使用二个变压器,来达到大功率,比单个大个变压器成本更低,易做。

网友:
24v估计是给喇叭保护电路的,5v可能是数字电路和指示灯的这都是小电流,而两组21v大电流是主电源,从功率平衡角度出发这样的设计是合理地。

网友:
两个变压器用 21V 组成的双电源,要考虑变压器功率,线径 一样不,一样的才行,不一样 带载的时候 电压就不一样,就不是一样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