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拿到两颗比较棘手的颗粒,求解法。

楼主(2020-12-30):
59xt拆了2个B27B的颗粒,ID:2C,C3,08,32,E6,00。

在59xt上的时候,想开卡开出来,结果没找到可用的包。

查了下PS3111,AS2258也都没有这个ID。

拆下来做U盘吧。

结果更惨:

拆下来上了3281。

ID是正确识别了,参数先不说有没有,连容量都没认出来。看来ForceFlash.set里压根没这个ID。

用黑片工具看看吧

容量倒是认上了。可是……

一点开始,直接报找不到ISP。

不想上安国。

问下坛友,有谁玩过这个颗粒的?求解法。

网友:
先用烤箱200度加热15分钟
然后趁热扔到垃圾桶
买两个别的,问题解决。

网友:
要不上918试试?

网友A:
b27b比a在寿命上有提升吗反正也就2颗,留着说不定后期就有工具了

网友:
真么老的版本能有数据库吗?,这个颗粒是不是2259h有参数?

网友B(2021-07-06):
今天量产3281BB+B27B,情况和你这个一样,用正品工具pretest跑了5500多秒,FAIL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11) (User--59046(M)> FW--16384(M),这个要怎么办啊?用的是SM3280、81 S0903v1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量产3281BB+B27B,情况和你这个一样,用正品工具pretest跑了5500多秒,FAIL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 ...

ForceFlash.set改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orceFlash.set改参数,

具体要怎么修改啊?我看里面对应型号是512Gb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量产3281BB+B27B,情况和你这个一样,用正品工具pretest跑了5500多秒,FAIL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 ...

报这个错,很多时候关了量产,然后重新插拔就会弹窗WIN的自带格式化了,如果不行就收缩一下容量。但你这个提示好像是固件只支持16G,但是闪存容量有64G。换个固件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这个错,很多时候关了量产,然后重新插拔就会弹窗WIN的自带格式化了,如果不行就收缩一下容量。但你这 ...

固件是指ISP吗?

网友E:
2263XT可以开,2263EN可以开

2259XT可以开B27A,但是B27B好像还没有看到固件

你可以焊好板子和颗粒,2263XT的发给我,我可以开给你。或者其它系列NVMe主控的也可以开,不过说真的,这个颗粒很容易坏,不稳定

不过怎么也比9B开头的强多了,那才叫垃圾

网友:
另外2262EN的FW42AAU1RA版本应该也可以支持吧?我没有测试过,有固件,没板子,理论上支持的(反正B27A肯定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27b比a在寿命上有提升吗反正也就2颗,留着说不定后期就有工具了

一般主控写的B27B寿命限制是3000PE,例如群联E12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怎么修改啊?我看里面对应型号是512Gb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589&mobile=2
里面有参数和容量有关,猜测你这是参数不对造成的容量错误,可能原来参数是同ID的小容量颗粒的参数,需要改成大容量的。纯属瞎猜,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63XT可以开,2263EN可以开

2259XT可以开B27A,但是B27B好像还没有看到固件

9b开头的不是长江吗?很垃圾吗?我还有几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63XT可以开,2263EN可以开

2259XT可以开B27A,但是B27B好像还没有看到固件

请问~~~
小飞机测试时,它的断电保存时间,是很够的,长江的颗粒到底是哪的问题?(寿命?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这个错,很多时候关了量产,然后重新插拔就会弹窗WIN的自带格式化了,如果不行就收缩一下容量。但你这 ...

找不来B27B的ISP,我用的是B27A的,下面这些isp哪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