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修的Sorensen XEL120P 120V 0.75A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0-12-30):
两个一样的电源

这是之前有人修过,没修好,到朋友手上时有些元件拆了,或换了。

拆机

下面图中Q11是拆了都没装

这个电源用了TCA785
手绘图

tca785

手绘图

整理一下

根据原理,更换Q11  Q12及外围坏原件后

输出有了
带负载

设定30.8v,55mA输出

到54.9mA进入恒流(CC)状态

负载指示56mA

基本正常

谢谢观赏 !!

网友:
电源很养眼,电压足够高,电流足够小。。。。。。。。。

网友:
线性电源吗?

网友:
0-120V 0-25A 可调开关电源路过

网友:
这电流真小啊

网友:
这么小电流的可调电源做啥用呢

网友:
厉害了,维修还真得靠摸清原理图

网友:
应该是晶闸管预稳压电源,效率高点

网友:
这电源电压真高

网友:
新年快乐,电源修的好。

网友:
还木有见过索伦森的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就修过

网友:
看来是早年修小彩电用的可调电源。现实用处不大。

网友:
电流大些就完美了 ,改一下 试试

网友:
线性电源用在音响对声音重放真的是最好了

网友(2022-06-09):
电源很养眼

网友:
好技术,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