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壁老王家买了些东西,求教怎么用

楼主(2020-12-30):
在老王家买了十几件小东西, 这块带线带DC母头的电路板,是赠送的,买了十几样东西,赠送了这样的两块板子,不知道是啥玩意,不知道怎么用,上面有3个按钮
还有那个小音箱,买了3个,1个是坏的,用micro usb数据线插电脑上没反应,换了3条线都只是红灯亮,处在充电状态,电脑识别不了,设备管理器里都检测不出来,系统是win7
最后那个是摄影机,不是太阳能的,插电源一直那个画面,摄像头拍摄图像一直出不来,是因为没有插电池的原因吗?
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这3个问题,谢谢

网友:
摄像头是这样的,必须用电池,插电池默认是摄像头模式好像

网友:
小音箱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3按钮好像是电机震动控制板。
DV机要插SD卡或者tf转的内存卡。安装电池,插电源好像不能直接用。

网友:
老王家是哪家

楼主:
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DIY-淘宝网

网友:
淘宝搜----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DIY

网友:
那个小音响,你长按中间的键就电脑可以识别了,可以当1外接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