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聊一聊胶水的粘结寿命

楼主(2020-12-30):
想把下面2块东西(网图)粘起来,试了一下AB胶粘结强度没问题,但寿命是个问题,两三年就发黄发脆脱落就没意思。
找淘宝商家问了问,粘结寿命有的说是三五年,也有个说十年八年没问题,或者使用推荐免钉胶轻轻松松十年没问题。百度说AB胶老化寿命是几十年。:Strive:  看来还是要实践出真知。

拿个不锈钢链接片和铝散热片粘一下试试,粘得很稳:

楼主:
不锈钢板买到了,304的,1.5X440X140MM,2片才30元包邮。

但粘接还是没头绪。

网友A:
伪造号牌是犯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伪造号牌是犯法的...

仔细看贴,网图

网友:
胶水寿命 是看使用环境的
还有粘接时候的配比是否标准
和粘接面材质

网友:
上环氧,十几二十年没问题

网友:
玻璃幕墙用耐候结构胶,随便顶个十多年。。。。

网友:
可以试试 汽车,前挡玻璃粘接 用的胶

网友B:
推荐瑞士ergo结构胶,寿命很长,耐候性比较好。

网友:
金属推荐焊接和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瑞士ergo结构胶,寿命很长,耐候性比较好。

的确好东西,好像不便宜。

网友:
防熊孩子的嘛,冷焊机在4个角上点几下就行了。一看麻烦就不搞你了,搞别人的省事儿。

网友C:
用3m双面胶,塑料纸红色,胶黑色的那种,我把插排沾到了瓷砖上好几年了,前阵子要挪位置就把插排撬下来了,结果因为沾的太多差点把插排撬烂,弄下来的双面胶和新的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m双面胶,塑料纸红色,胶黑色的那种,我把插排沾到了瓷砖上好几年了,前阵子要挪位置就把插排撬下来了, ...

正品容易买到吗?  我也在考虑用双面胶。最好是长条形的。 车牌背面不平整,胶太薄不知道贴合得怎样。
看了一下评价,好多人说粘性不强,客服也说可以用手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品容易买到吗?  我也在考虑用双面胶。最好是长条形的。 车牌背面不平整,胶太薄不知道贴合得怎样。
看 ...

粘性超强,如果怕买到假货,可以去京东自营买,我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
ergo1690,你值得拥有

网友D:
胶水怕震动 放车上一直震动寿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胶水怕震动 放车上一直震动寿命下降

厚的3m双面胶就行,抗震,粘性大,还不怕水

网友:
胶水寿命 是看使用环境的

网友:
上螺丝,物理机械固定最牢固

网友:
用过硅橡胶,感觉AB胶算个屁啊。除了快,没什么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