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按键贴纸固定思路

楼主(2020-12-30):
电压力锅按键贴纸是用双面胶带粘贴,由于经长清洗,油脂侵入,贴纸已翘起,不美观,用双面胶粘了几次都不管用,为了一劳永逸,用小自攻螺丝压紧固定,给大家一个思路,上图。

网友:
我想知道这玩意咋会有这么多油的

网友:
原胶擦干净,用602或鱼珠胶,但可能以后拆不下来了

网友:
这种控制板电源大多是电容降压那种热底板(非隔离),万一螺丝伸进去的地方碰到线路就危险了,即使暂时没碰到日后水气容易从螺丝孔处渗入危机四伏。
面板膜翘起来可以用点玻璃胶或环氧树脂胶水粘上,胶水干得慢可以临时用个短螺丝压着,干透粘牢后拆除螺丝,再给螺丝眼灌点浇水填上以免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