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磁带随身听拆机换皮带(SONY WM-FX24)

楼主(2020-12-30):
一般没问题不拆机,特别是卡扣的拆一次断几个卡扣,拆为了换皮带。

SONY WM-FX24

SONY WM-FX24

SONY WM-FX24

SONY WM-FX24

电位器有问题没换,左右时有声音,时有好。电流声大,电容也没换,也懒将就用了。

网友:
全塑机芯,手动调台。低端机。

网友:
还是喜欢那种超薄的随身听,打开磁带仓,里面能当镜子使,想当年很羡慕拥有一台的同学

网友A:
真有年代感,现在磁带都难找了吧

网友B:
请教一下,第一步卡扣怎么拆开的?弄过一部外形很像的,单放,没有看到螺丝,周边卡扣全部撬开,还是无法开盖。

网友:
原来是低端机,难怪全部都是塑料机芯了

网友:
确认佩服,低端机做到了音质和续航时间相对国产的好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第一步卡扣怎么拆开的?弄过一部外形很像的,单放,没有看到螺丝,周边卡扣全部撬开,还是无法开 ...

看图拆开前仓盖,前仓面有卡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拆开前仓盖,前仓面有卡扣。

谢谢你。有机会试一下,机器暂时不在手边。

网友:
初中时老爸买了台同款低级的机器给我,好漂亮的声音。这机器就是大,但音质还可以的
小机器元件密度高,能活下来的比这种机器要难一些

网友:
玩过一个松下的,只比磁带稍后一点儿,金属机身,电池外接,可以拔下来。普通干电池就能用很长时间。第一次带上耳机,音质太震撼了

网友:
那个时候小日本还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年代感,现在磁带都难找了吧

磁带咸鱼,马宝上大把

网友:
换壳大法。很多型号大同小异。

网友(2022-05-24):
这东西,再好也毕竞过时了,没几个人玩了,留念尚可。

网友:
哪怕是面包机,索尼同期的PCB工艺还是高于竞争对手的。排序依次是:索尼〉松下〉爱华

网友(2022-10-31):
刚刚暴力拆了一台fx413,上网买了皮带,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听听收音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1-17):
按键面板和中框怎样分离,我弄了几天都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