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挥手感应LED台灯

楼主(2020-12-30):
     下班见到了垃圾桶里被人扔掉一根坏掉的LED灯,把灯珠拆了出来,寻思着做一个LED台灯,主要是“厂区宿舍的电费伤不起,太贵了”     这次准备做成红外感应的:挥手可以打开灯,保持这个状态,直到下一次感应到挥手信号才熄灭灯光,其实就是个带自锁的感应开关。
     PCB打样回来一段时间了,已经调试好了,所以现在来分享一下。

原理图如下:

     用LM358做了一个电压比较器,用CD4017检测LM358 PIN1脚的电压上升沿跳变,CD4017 PIN2脚输出的自锁信号来控制圣邦微的SG3766恒流源芯片的EN引脚,从而达到开关LED灯的目的。

画好的PCB如下:

3D图如下:

嘉立创的5元打样PCB,这次特意打样成白色的,考虑到白色反光会好一点,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用的就是这货,灯珠被我拆下来,上百颗灯珠花了我不少时间。

焊接好的模样

红外对管画得有点远,我调整了一下距离

挂在墙壁上还挺亮

发不了视频,我用动态图演示一下效果。

上面就是整个的制作过程,我总结一下:
      1. 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即LM358的PIN2)建议用可调电阻来分压,这样便于调试
      2. 红外对管建议用带黑色外壳的,这样再没有挡住红外信号的时候,接收管不会导通。

网友A:
厉害,好神奇,只是用现在还用草帽灯珠有点过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好神奇,只是用现在还用草帽灯珠有点过时啊

穷玩呗,谁叫我没捡到贴片LED灯珠呢

网友B:
手太近了吧,不小心打个喷嚏抖一下会不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太近了吧,不小心打个喷嚏抖一下会不会触电

你说5V会电到你么

网友C:
很好,床头LED台灯需要这个功能。能不能用热释电传感器实现这个功能呢。乌漆嘛黑的手一靠近就亮了,再次靠近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床头LED台灯需要这个功能。能不能用热释电传感器实现这个功能呢。乌漆嘛黑的手一靠近就亮了,再次靠 ...

你这翻个身没准就亮了,不停的翻升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试一下TTP223吧,触摸感应的,带触发模式,可自锁,不需要358和4017.
你现在这个感应距离,跟触摸的也没什么差了。

网友:
会画电路板真爽

网友:
多打几块板,方便坛友DIY

网友:
加个摄像头,做成“OK”手势识别的。

网友:
大牛,请收下我的膝盖,必须膜拜的大神,送我的打样卷因为不会这些东西,真是浪费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商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翻个身没准就亮了,不停的翻升灯一闪一闪的

要是做梦在奔跑状态,灯不就成闪光灯了?

网友D:
制作的真好,使我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E:
PCB文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文件分享一下?

PCB并不完美,中间那圈考虑不周全,原理图都已经提供了,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

楼主:
立创EDA,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的真好,使我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分享。

能给坛友带来哪怕是那么一小点点的灵感也就够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感应距离多少,应该没 有红外外远吧?这能否做成太阳能充电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