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鲸F1 Plus投影机LED驱动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0-12-30):
微鲸F1 plus投影机刚用一年保质期便出故障了,表现开机指示灯亮,散热风扇转动,但无灯光。

上网查询售后听说厂家倒闭了,已无售后,决定拆机看看有无修理价值。

拆机研究了,感觉是LED灯驱动板问题,拆LED驱动板,
LED驱动板拆开后发现

有几颗贴片电容断裂,估记是耐压值低造成长期高温造断裂的,想试着更换这几颗电容试试看能否

修复故障,可断裂的电容已测量不到容量,也不知道应该更换多大的电容了,请教论坛高人指点,

怎样判断电容大小,感谢了,附LED驱动板正反面烧坏的电容图

网友:
买个简易电容表测下吧,看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找芯片原理图去对

楼主:
这几颗电容已烧断裂了,没法测量了

网友A:
中间那是个什么芯片,一坨小球球样的东西是啥?目测那些裂的电容和附近的是一个型号。
你把开关管拍那么清楚,关键的驱动芯片看不清?

网友:
旁边好的拆一个测容值

楼主:
测量没烧坏的电容10UF,把坏的换成了10UF的了,换了还是点不亮灯,看来LED驱动板还有其它问题,又没单独驱动板卖的,难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是个什么芯片,一坨小球球样的东西是啥?目测那些裂的电容和附近的是一个型号。
你把开关管拍那么清 ...

是LT3744,LED驱动管理芯片,一坨小球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烧坏成一坨小球了,研究了下感觉象是个电感,我查芯片资料,这坨小球是从36脚出来的,应该是供电脚,一时也不知道是多大电感,就直接连接,换了电容,短结这个疑似电感的烧坏的小球,还是不能点亮LED灯。

网友(2021-02-12):
电容烧爆成这样,,估计曾经电压很高输出来,,有可能灯珠都烧了

网友:
http://www.elecfans.com/analog/20180629703240.html
对照实物多研究研究芯片资料,不应该太难啊。

网友:
有需要维修的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2021-06-20):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是个什么芯片,一坨小球球样的东西是啥?目测那些裂的电容和附近的是一个型号。
你把开关管拍那么清 ...

不只是电容坏,还有那个场效应管应该坏了

网友(2022-01-22):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是一样的情况,也是电容爆

网友:
经过一番测量,lt3744挂了,一只肖特基二极管和若干电容

网友B:
3744死贵,不好买

网友:
这东西我还是相信老品牌,网红不敢碰,最后一图真像路由器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B:
3744死贵,不好买

你这个驱动板修好了吗?

网友(2023-09-08):
一样的问题,有兄弟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