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2E330CE不开机折机

楼主(2020-12-30):
康佳LED32E330CE,35021070三合一主板,通电指示灯亮,开机没反应,拆机检查,12V有11几V正常,5V有4.8Ⅴ正常,灯条电压只有39V左右,正常应该有100Ⅴ吧,断开灯条也只有39V,VD735前后都只有39Ⅴ,怀疑背光驱动芯片OCP8172没工作,手摸CPU有点发烫,路附近3.3V电源N803(1117-33)烫手,电压0Ⅴ,N804电压1.8V正常,N805电压3.3V正常,断电后测得N803对地短路,拆了N803和后面的贴片电容还是对地短路,跑线发现3.3v直接到CPU下面去了,接两Ⅴ电压烧机,除CPU发烫没发现其它的元件发热,CPU挂了?看样子只能换板了

网友:
康佳是几个耳熟能详的品牌之中最差的之一,比它再差的还有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