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网上火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pcb+改ST-Link下载器

楼主(2020-12-30):
网上卖的挺火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pcb基本上一样的还原了,
简单的把PB12引脚连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到PB14引脚,用跳帽的方式连接,就成了ST-Link下载器,经测试完美使用。
拔掉跳帽就是最小系统,简单实用。
电路图也按照网上买来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改完。本人也是个小白,
在网上搜了不少这个最小系统电路图,可是电阻电容的阻值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参考了以下两个网站:http://www.51hei.com/bbs/dpj-146283-1.html
                                https://blog.csdn.net/ourkix/article/details/103888677非常感谢这两位作者的分享。

原引脚刷 st-link固件

VCC3.3 -----> VCC3.3     PB14    ----->  IO           PB13    -----> CLK        GND     -----> GND

注意:本人做完pcb没有打板测试,应该没有问题

MB多的就赏点币子吧

网友A:
不是我不赏你,可我的M币是-500:sweat:

网友B:
可不可以当调试器用啊?

网友C:
这个是刷的2.1的固件,还是2.0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刷的2.1的固件,还是2.0的固件?

2.0固件,应该支持2.1,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当调试器用啊?

调试器指的什么 ?这个stm32最小系统不是吗 我也是个小白不懂噢

网友:
自动布线啊

网友D:
这点资料至于发三个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资料至于发三个附件。。。。。。

不会发啊!学习中

网友E:
做成2.1需要103CB,C8的容量不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不赏你,可我的M币是-500

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成2.1需要103CB,C8的容量不够哦

听说C8其实就是CB,但官方不保证后64K能正常使用。

网友:
哪里有教程呢?我想学学

网友:
问题是没下载工具的情况下 固件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F:
能不能用HC-25串口模块配的测试架来做呢?如果能就好了,前一阵撸了2个,测试底座正吃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用HC-25串口模块配的测试架来做呢?如果能就好了,前一阵撸了2个,测试底座正吃灰呢。 ...

应该可以,都是最小核心板简单的改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用HC-25串口模块配的测试架来做呢?如果能就好了,前一阵撸了2个,测试底座正吃灰呢。 ...

那货应该是内置晶振吧,这个版本貌似是外置晶振的

网友:
学习了,最便宜的stlink了。

网友:
现在芯片这么贵,感觉32已经快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