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S903 单贴8ce 29f01t08ocmfs一直报错51 can't support partition,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0-12-31):
IS903 单贴8ce 29f01t08ocmfs一直报错51 can't support partition,请大神指点一下。

主控选的是第一张图里面方力科技的板子,这板子有点坑,图片上有原件编号,实际上没有。单贴64b 4ce正面不能量产,一定要双贴才行。做好了一个128g双贴29f64b08ocmfs,后面偷懒只贴了一个01t08ocmfs,也认到了双通道各4ce,以为没有问题就一口气又做了3个。最后悲剧了,三个都不能量产,每个都是报错can't support partition function。

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弄,是不是有跳线要调整?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不是无法启动固件么,换个版本。这种情况有时也代表某个ce有问题,试着排列组合开一般容量试试,或者干脆扫描开卡

网友A:
一看就是颗粒贴错了,把第一个颗粒贴在f2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颗粒贴错了,把第一个颗粒贴在f2上了

你应该说的是对的,元旦过后再去公司弄吧。应该先贴背面的,被里面的第一张图给误导了。方力科技有两种903,贴法各不一样